将手上的简易JTAG ICE 升级为 JTAG + ISP(stk500 V2) 双功能AVR开发工具(在线仿真器

楼主(2005-05-13):
JTAG插座转换ISP插座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5-24,23:25:05编辑过

网友:
具体如何实现啊

网友:
请发下文!?

网友:
顶上去,焦急期待下文

楼主:
简易JTAG ICE变成 JTAG + 串口ISP(stk500 V2) 2合1 的软件开发初步完成,可连接到PC上位机的AVRstudio正常通信。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5-15,17:19:17编辑过

网友:
andy 红日:

请介绍如何预先安排个器件的位置及走线?

-----此内容被yujins于2005-05-20,18:06:42编辑过

楼主:
JTAG + ISP(stk500 V2) 双功能开发工具

将 JTAG + ISP插入一个转换插座的一端,转换插座另一端连线插入目标板的ISP插座,完全自动地进入ISP工作状态,红色LED长亮,绿色LED闪动16次,之后熄灭,ISP在工作时绿色LED闪动,完成工作熄灭。

Mega32编程32K x 8bit只须要7.5秒完成编程(最高速编程),有5档编程速度选择。

将 JTAG + ISP直接插入目标板的JTAG插座,完全自动地进入JTAG仿真器工作状态,绿色LED长亮,红色LED闪动16次,之后熄灭,JTAG仿真器在工作时红色LED闪动,完成工作熄灭。

JTAG接口插座转换为ISP接口插座,中间还有一只2选1跳针,1-2正常状态对外其它的AVR芯片在线编程,2-3为本工具的Mega16芯片软件升级功能,由外的在线编程对本身Mega16芯片软件升级。

JTAG接口插座转换为ISP接口插座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5-25,01:57:20编辑过

网友:
andy:

  以下是我的初步理解,不知道对否?

  loveconick做的JTAG+AVR910还差一点点小技巧。

1 特制的BOOTLOADER。

  BOOTLOADER启动,根据引脚电平(隐藏在ISP插座里面) 跳转到 JTAG/AVRISP_2/bootloader---LED状态显示。

2 AVRISP_2源码----基地址搬移  [Erik Walthinsen 版本??]

3 JTAG可以使用AVRSTUDIO自带的Upgrade.ebn,并保持自动升级能力。

楼主:
JTAG接口插座转换为ISP接口插座(背面)

回HJJourAVR:

loveconick做的2合1(JTAG+AVR910),没有操作说明,不能理解,是如何操作,我不能解答,你题出以上3点。

其实要制作2合1,最重要是将(JTAG+AVR910)2套监控程式2合1,loveconick做的2合1(JTAG+AVR910)没有将2套监控程式2合1结合在一起,所以不能说是2合1(JTAG+AVR910)。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5-25,02:02:28编辑过

网友:
那么,你有JTAG 和 AVRISP 2.0的源程序??

不过,我觉得JTAG应该是使用AVRSTUDIO自带的Upgrade.ebn好,保持自动升级能力。

楼主:
我是用AVRSTUDIO自带的Upgrade.ebn(JTAG监控程式,保持自动升级能力)结合自己的AVRISP(stk500_v2)的C源程序。

网友:
顶,好东东,早就想搞个用STK500的下载线了.

可惜不知如何去做.

网友:
厉害呀!

应该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
你的开发工具插入没有目标CPU的JTAG座和ISP座会是什么工作状态?

楼主:
开发工具插入没有目标CPU的JTAG座和ISP座不工作。

网友:
不工作是休眠吗?LED也不会亮或者闪吗?
-----此内容被loveconick于2005-05-29,00:51:28编辑过

网友(2005-06-14):
红日兄能否提供具体实现方法!转接头的制作方法和烧写文件呢?

网友(2005-07-27):
现在很想制作一个,但是能力有限

红日兄能否提供具体实现方法!转接头的制作方法和烧写文件呢?

如果能够得到红日兄的帮助,我想大家的水平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的,不知红日兄是否愿意领导我们共同提高呢?

企盼,企盼,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