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MEGA128如何从应用程序区(APPLICATION)跳转到引导区(BOOTLOAD)运行?

楼主(2005-05-13):
马老师,我正在用MEGA128做一个开发项目,程序需要远程更新。我的思路是在应用程序中从串行口接收新版本程序的代码,存到外部的一块FLASH存储芯片中,校验完毕转入BOOTLOAD区中从外部FLASH读取代码更新MEGA8的应用程序区,只是不知如何从正在运行的APPLICATION区转到BOOTLOAD区。是不是必须上电复位才能进入BOOTLOADER,望您赐教!

网友:
可使用绝对转移指令,直接跳到BOOT区中BOOT程序的第一句指令处执行。

楼主:
多谢马老师!

    再请教您一下如果我用C做程序如何确定BOOT区第一句指令的地址呢?

网友:
首先你肯定知道BOOT程序第一句指令的地址,然后在C中使用嵌入汇编语句 JMP 指令。

网友(2008-05-15):
重要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