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Vref的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5-05-14):
马老师:

    你好。

    我在做A/D实验中发现一个问题,Vref是参考电压,我的理解是被测的模拟量比Vref高就是正值,反之就是负值。但是,如果我将Vref设置为地(外接),那么数据手册上的公式将怎么应用呢?(Vref=0了,相乘的结果也是0了)

    还有,我对数据手册上的ADC转换结果那节不太理解,请问马老师能不能,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你搞错了。

Vref为最大测量值,公式没错。

楼主:
请问AREF管脚的接法,对地接一个电容增强抗干扰性,是不是还要接一个外部的基准电源?(设定为外部参考电压)

马老师主编的ATmega一书中,把Vref定义为500——#define Vref 500,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单位?

谢谢。

网友:
我实在不愿回答。请你先做做功课,把一些关于A/D转换等基础的概念搞清楚,然后再仔细看一下AVR器件手册中关于A/D的介绍。

楼主:
马老师教育的是,看了看数字电路的书,明白了。
-----此内容被greatsnows于2005-05-15,16:06:2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