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潮老师AVR-51实验板的一点建议!

楼主(2005-05-15):
刚买一块AVR-51的实验板,今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块实验板还有改进的地方。

   为什么马老师在布线的时候不把我们的键盘接入I/O口呢?如果PCB板上已经把键盘的地址定义好了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接线了。您想想,当我们用3*4的时候,我们的手就要在线下面工作了,我觉得有点不方便,再说了,键盘没用时是断开的,也就不存在占用I/口资源啊。

网友:
每个人都喜欢把键盘接到相同的口线吗?

LED,8字数码管,8x8点阵呢?

看来你还没领会这块板的特点。

do it youself!

楼主:
呵呵,也许吧!

怎么51的P0口没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
本板还是以AVR为主线的,51的P0没有加外部的上拉。在实际使用中,P0口可借用8个LED或4位按键的作为上拉。使用几根连接线就可以了。

学习单片机,如果硬件功底很差的话,还是纸上谈兵。我的这块板能锻炼和检验你的硬件能力,不是仅局限在单片机和软件能力。

网友:
HJJourAVR:

呵呵,我买这块板就是喜欢它的特点--DIY, 想要怎样连接就怎样连接,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