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下我的MP3手工制作的PCB,需然烂,但是音质还可以...

楼主(2005-05-15):
-----此内容被busy于2005-05-15,14:29:32编辑过

网友:
不错!

怎么能说烂!!

sd卡的吗?看起来可以做得很小哟!!

Attractive!!

网友:
to busy

   所有的MP3文件都能播放吗?能不能共享一下程序!!

网友:
可以把SD卡的读写程序共享一下,这两天我搞得焦头烂额,还是不行!

还望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
ST013的音色好嗎?

网友:
非常佩服!

顶顶顶!

看楼主用的是SD卡和STA013,请问,很多程序读SD卡和向STA013发数据都是用AVR的SPI口,请问你的设计是怎样的,是用SPI读的SD,用普通口与STA013接口么,能不能共享一下程序,多谢了!发到ablexu@126.com,多谢多谢!!!!!!!!!!!!

楼主:
to all:

1、STA013音色还可以。

2、所有的MP3都可以播放,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播放不了的。

3、我手上没有SD卡,只是用MMC卡,所以还没有测试过SD卡。

4、用同一个SPI口,先读MMC卡,后发往STA013,其中要片选MMC、STA013,SPI速度是2MHZ。

5、MMC使用前需要先送80脉冲让MMC准备(CS=1),(CS=0)接着是发送命令0设置MMC卡进入SPI模式,最后是发送命令1初始化MMC卡,即可对操作MMC卡了,不过在执行以上设置时,SPI接口一定要设置在低速模式,完成以上操作后才能设置为高速模式。

6、大家多看手册,有问题可以到论坛问,这样印象比较深刻,自己动手,真正学到东西!

7、源代码暂时不打算公开,因为还要做读U盘、加数字收音机这些功能,可能在不久我完成后会公开,请大家见谅!另外阿莫这里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大家可以找找啊!我也参考过。

网友:
可否说说你的SPI口的013和MMC是具体如何连接和片选的。

楼主:
013的BIT_EN(高有效)、MMC的CS(先高80脉冲,后低有效)分别用单片机的IO控制。其他相关的SPI口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奇怪了,我发现很多MP3的歌都无法播放?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是程序有问题,应该一首都无法播放啊?

比如我存了31首MP3的歌,实际只发现25首是属于layIII的,也就是有6首歌都无法播放,怎么

这么多的MP3都无法播放呢?

网友:
请问看你的板子好象M16,cs4334应该是5V供电,而MMC,STA013都是3.3V供电,它们之间的连线你是直接连接的么?需要加电平转换什么的么?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是不是这个问题太幼稚了。呵呵,很羡慕你把万用板焊的这么好,佩服佩服。

楼主:
5v & 3v IO之间的连接串联100R电阻,我的M16是3.3V

-----此内容被busy于2005-05-31,19:01:10编辑过

网友(2005-11-05):
可以把你成功的SD卡PDF文档共享吗?

网友(2005-12-12):
请问[busy]:你设计的MP3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具体的型号)

谢了!

网友:
[busy]:还有解码芯片的型号?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2006-10-18):
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