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51学习板、M16抗干扰措施

楼主(2005-05-16):
我的AVR-51学习板的电源与电脑在同一插座上,电脑重新启动就reset,这时电脑电脑重新启动还没有开始,显示“正在关闭任务”,我想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从“显示“正在关闭任务””来看,你的下载线还同实验板连接着,当PC“RESET”时,打印口也要“RESET”,通过下载线将实验板“RESET”。

根本不是干扰。

楼主:
谢谢马老师,今天我把ISP下载线拔掉后再重起PC,AVR——51就不RES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