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计数器的快速PWM模式用法

楼主(2005-05-20):
我想用atmega8计数器1实现一个频率一定占空比可调功能

我用的是WGM1[3……0]为1111方式

在用studio4.11调试时 设置完WGM后 , OCR1A马上变成了0X0130  以后修改也是一样

我用的是OCR1A作为TOP值 ,ICR1还有它用。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希望得到马潮老师的帮助!!

用t1怎么实现?

-----此内容被lanxieyu于2005-05-20,12:11:30编辑过

网友:
呵呵,我也开始做这个实验,还不成功,T1的设置与你相似

TCCR1A=0X19;

TCCR1B=0X23;

OCR1AH=0X0F;

OCR1AL=0XFF;

我遇到的问题是计算出来的频率有时正常,有时为零,总是交替出现,由于用的是M8,无法用JTAG调试查看各变量的值,暂未找到原因。PWM还没有观测,下周在看看有何结果。

楼主:
好象马老师的书<<ATmega8原理及应用手册>>上COM1B[1:0]\COM1A[1:0]有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