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串口输出到PC显示的是乱码?

楼主(2005-05-21):
为何串口输出到PC显示的是乱码?

网友:
楼上吃傻了?

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串口输出的是16進制!! 不知道你的亂碼是如何的!!

网友:
波特率设定的不对(一般情况下)

网友(2005-08-14):
楼上说得对,把波特设成相同

网友(2005-11-1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是熔丝位设置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使用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在ponyprog2000中的熔丝位设置中把勾选全部去除试试!

网友(2006-06-03):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AVR系列单片机能不能设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