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的汇编如何整?为什么我编译通过了但提示汇编出错呢?谢谢

楼主(2005-05-23):
#include <mega16.h>

#asm

equ SPMCR = 0x37

#endasm

#pragma warn-

void writpage (unsigned int adr,unsigned char gn)

{

        #asm

writpage;

        LDS    R27,SPMCR

        SBRC   R27,0

        RJMP   writepage

        LDD    R31,Y+2

        LDD    R30,Y+1

        LDD    R18,Y

        STS    SPMCR,R18

        SPM

        NOP

        #endasm

}

#pragma warn+

望各位DX,能否给份相关文档看一下,顺便给个程序参考一下呢,谢谢

楼主:
为什么上面的程序会出现汇编出错呢??望各位DX赐教

网友(2005-06-22):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cvavr破解软件的版本有问题.

找到与cvavr相同版本的破解软件,重新输序列号

网友:
是否在项目的设置时选择了M16?

查看:configure project -> C Compiler 中 Chip: ATmega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