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遇到麻烦了(高频噪音)

楼主(2005-05-24):
我的斩波频率是32。xxkhZ,就是8mhZ/256,用M8的PWM输出的。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就是找不到这个高频噪音的来源

象这种高频应该在5khz-15khz左右,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个频率范围的信号。

只有看到32.xxkhz的信号。但是32khz已经超出人耳朵的听觉范围啊!

想不通了。明天把照片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电机在响?

网友:
步进电机參數是否到了上限!!

楼主:
我打算把斩波频率调到标准的20khZ,不知道有没有

还有我用的是1A的快恢复二机管,看来是不够的。电流设大的时候,有点烫。

现在只调试一路。不知道两路的一起工作电机能不能转。

第一次用分立元件做驱动器,有点复杂。

楼主:
上面的波形是采样电阻端测出来的电阻 20us档,20mv档

网友:
想問一問小松工程, 你這麼多的步進電機都是在那買的??

知不知那有便易的賣?

网友:
看波形还算正常。

楼主:
那就放心了

我晚上在查查看,就是找不到这个干扰源

avrboy 單片王子:

电机是公司的,不过杭州有卖旧电机的,很多的饿,下次有机会拍几张photo给你看看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25,14:21:53编辑过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5-05-25,14:22:57编辑过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不知高频噪声问题解决掉没有?小弟想分享点经验,呵呵

楼主:
没有,这几天没有时间调试驱动器

不过我没有用细分功能,只用半步驱动的方式

电机能转动,高频噪声问题没解决掉,先搁着

估计是斩波部分的问题,力矩不是很大,而且快恢复二极管很烫

我拍了录象

http://www.hzxingao.com/download/MVI_0362.rar

网友:
你的转速很慢啊!!有没有细分,没有机械减震,只有电机本身,应该有噪音才对。

转速机械震动 20us下应该看不到波形吧。

其实不了解你的系统,以上就是靠猜的,可以详细说说!!

楼主:
驱动器有问题的,没有细分,

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过段时间好好查一下,目前在做红外遥控解码的研究  9148的

网友:
小松你好

我用双3955做没有细分的半步模式(就是走4个象限的中间)

在不给CP的时候也有噪声(经示波器测量为16K)

我分析是因为电机停止在非整步位置

两个线圈对拉的电流微小变化

造成电机在左右微震,

不过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电机在震的

我用整步模式走在X,Y轴线上

噪声就没有了

我认为

既然有噪音就是线圈在以音频频率震荡

直接测试线圈两端的波形,

相信一定不是方波

一定有一个音频范围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