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东西截获遥控航模接收机的控制信号

楼主(2005-05-26):
请问一下我该如何把信号引到单片机里面呢?总不能一个通道一个IO口吧?

对于PCM的九通道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PCM的?

你可以将解调后的数字信号(只有一路)引导单片机,自己解码,但各厂家编解码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2007-11-29):
一般接收机高频板和舵机输出板都是分两块PCB的
两板之间的连线,除去地线和电源就是高频调解输出的PPM或PCM信号
直接引入单片机就ICP或外部中断引脚可以处理了

网友:
2楼正解~

我现在正在用数传模块改造我的ESKY 4通控,Lama共轴小飞机配的那种。

网友(2009-01-11):
PCM1024直接解码?很难的!光校验和就够你折腾的了,还好,我已经把它搞定了。

由于实时性要求,软件编程有一定难度,我的直接感觉是其难度不亚于用I/O口直接收发19200波特的串口信号,在我的板子上一片LPC2138大部分时间都干这事了!因此,现在大部分的自动驾驶仪都还是9根I/O线采脉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