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M128书中的几处笔误

楼主(2005-05-27):
P66   倒数第五行起:“当SPI为主机模式时,无论DDB3为何值,PB3被设置为输入;当SPI设置为主机模式时,该脚的数据方向由DDB3控制”。

      我查看了M128的DATASHEET,后面一句笔误了,应该是:“当工作于主机模式时,不论DDB3 设置如何,这个引脚都将设置为输入。当工作于从机模式时,这个引脚的数据方向由DDB3 控制。设置为输入后,上拉电阻由PORTB3 控制。”

P86   中间的公式下的那段,其中出现“COM2[1:0]”三处。这里是否应该为COM0[1:0]??

      还有下面的“相位可调PWM模式(WGM2[1:0]=1)”,这里是否应该为“WGM0[1:0]”??

P107  图2.52中,OCnx和OCnx非的波形是否反了,和P101表2.43的逻辑功能不符

麻烦您看看

网友:
谢谢!我看过了,你上面指出的确实是书中的错误。目前已经发现书中的错误有15处,多数为印刷和笔误。希望各位发现问题后提出。

网友(2006-06-16):
确实.我只发现了第一处错误,还有其他一些错误.都立即改了,现在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了。

网友:
马老师,“M128书中的15处错误,多数为印刷和笔误”,能不能给个汇总表?以免我们在看书时费太多脑筋,您的书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实用技巧)。

麻烦您啦!

网友(2006-10-25):
第144页,位7的描述中        UCRn应为UDRn

第145页,位1的描述中        第8位        (这样好像不大通"位8"才是第9个数据)

第146页,位5,4的描述中      UPMn0    这句话也不太通

第146页,表2.57中           2应为0

网友:
第74页,        有10个R应为R/W

网友:
第83页,           TCCR0应为TCNT0

网友:
第150页,    表2.64中,16.0000MHz的U2X=1这一列,有一数:  146应为416

网友:
第145页,            位1的描述中       URDn应为UDRn

第146页,            位0的描述中       URDn应为UDRn

网友:
谢谢了,如再版的话我会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