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密技,觉得有价值的话就顶一下!(ZT)

楼主(2005-05-28):
PCB抄板密技

第一步,拿到一块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机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最好用数码相机拍两张元气件位置的照片。

第二步,拆掉所有器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PCB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启动POH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丝印面扫入,并打印出来备用。

第三步,用水纱纸将TOP LAYER 和BOTTOM LAYER两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描仪,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注意,PCB在扫描仪内摆放一定要横平树直,否则扫描的图象就无法使用。

第四步,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

第五步,将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

第六,将TOP。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TOP层描线就是了,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七步,将BOT。BMP转化为BOT。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BOT层描线就是了。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八步,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入,合为一个图就OK了。

第九步,用激光打印机将TOP LAYER, BOTTOM 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把胶片放到那块PCB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你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不错,不过我抄板都都不破坏原来的板子(完全保持原样),太累了

网友A:
对单、双面板的抄板已不成问题,我很想知道对3、4层板的抄板方法。

楼主:
听说好像有专业的抄版机器,能测到6层的。

大家平时是怎么抄4层的版的?

网友B:
抄板??

做设计的最痛恨的。无耻!!!

网友:
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第四、五是如何操作还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
PS就搞定阿

网友(2006-03-30):
请问BMP是如何转换成PROTEL格式文件的?

网友:
用转换软件转的,但是我都不记得了。

网友:
虽然我早知道,但我从来不用,也从来不抄,

网友:
很多的高手都是抄板抄出来的,不鼓励为了经济利益抄板,,但是支持为了技术而抄板

网友(2007-01-05):
用这种方法太麻烦了,用的时间比我直接画还慢啊

网友:
对低频率的电路,没必要去抄板,

网友:
抄板有理

网友:
我经常抄板,就是拿着别人的电路板分析后在画出电路图,在照着摆元件,画出电路板.有时真的会晕头.

网友:
抄板=盗版

网友:
同意十楼

网友(2007-03-10):
抄别人的线路,看有没价值,然后改进。

PCB板就不抄了。

网友:
不鼓励为了经济利益抄板,,但是支持为了技术而抄板 !!!!!!!!!!!!!!!!

网友(2007-11-28):
支持为了技术而抄板 !!!!!!!!!!!!!!!!

网友:
多层板用X光机就可以了

网友(2008-01-07):
有用过deltasoft的抄板和PCB转原理图软件么?

网友(2008-04-06):
单面板抄袭简单,双面板就得多花时间了...

网友:
做电子的,花点时间学会抄板有好处。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嘛!尤其是没什么经验的新手,2个板抄下来,进步的那个快啊!

网友(2008-05-17):
抄板搞黑白BMP就够累了,还不如自己直接走线.

网友C:
我这儿有专业的工程师抄板单双面板四层板六层板都可以的

网友:
选抄出原理图来,再去LAYOUT PCB,抄个PCB出来,要是有什么问题。。。。怎么去分析原理

网友:
4/6层板听说是磨完一层抄一层,不知道真假!!

网友:
一直认为,成功的捷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网友:
分析原理图

网友:
4/6层板听说是磨完一层抄一层,不知道真假!!

是的

网友:
抄板不可耻,抄过后就拿来生产的才可耻,我也抄过板的,抄完后仔细分析后,自己再画板的,抄了能学到很多东西,不抄这些东西有谁能教给你,是学校的老师还是所谓的高手,真正的技术是自己领悟的,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网友:
BMP是怎样转换成Portel文件的?

网友(2008-06-25):
学人之长,补已之短!

网友(2008-08-01):
原来还有个专业的词。。。学习肯定是要抄板的,开发就不要了吧。。盗版可不好。

网友:
除非连软件一起盗。不然抄还不如自己画

网友:
看来X光机还真有用,有没有小型化的,适合个人用的.

网友:
这上面有专业的彩色抄板软件,最多可以抄32层,需要的可以去看看http//www.huacx.com

网友(2008-09-17):
PCB抄板,我认为也还是有意义的,关键看抄板的目的!

网友(2008-11-29):
超超小日本,欧美的班子,还是挺有收获的啊!

网友:
把X58抄一遍

NB了

网友(2009-01-12):
支持为了技术而抄板

网友:
你们是抄大板,还有更多的是抄小板的

大名鼎鼎的逆向工程,我看可以开一学科了!!!!

网友:
楼上起的名字很华丽

逆向工程估计应该要有这些课程 :抄板,固件加解密,上位机破解。

网友(2009-03-10):
【24楼】 jxj2e1v8v
积分:330
派别:
来自:
牛!一直认为,成功的捷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顶你!

网友:
我认为对付抄版的最好方法是使用DIE裸片封装,就是平常说的那种“鼻屎”封装!

网友:
很多的高手都是抄板抄出来的,不鼓励为了经济利益抄板,,但是支持为了技术而抄板

ding

网友:
做个记号,留着以后抄板用。。。。

网友:
抄板、盗版,有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复杂的好弄,简单的画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BMP转换成PCB软件有吗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谢谢 bmp2pcb.exe双击没用,请楼上朋友明示

网友:
它是dos下的程序, 你 开始 运行 CMD  在控制台方式下运行
例:已生成1.bmp的黑白图片
bmp2pcb  1.pcb

bmp2pcb.exe  可将黑白的bmp图片转换成pcb文件
-------------------------------------------------
SLEC(R) BMP-to-TraxPCB Utility - Version 2.1
Copyright(c) BEIJING SLEC(R) 1995-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 Howard Lee ---
-------------------------------------------------

USAGE:BMP2PCB.EXE <Bmp> <PCB> [XRes] [YRes] [Attr] [Layer] [Ratio]

<Bmp>   Bitmap(Black&White) file name to be converted
<PCB>   Trax PCB file name to be converted to
[XRes]  X (Horizontal) resolution(Default=1000)
[YRes]  Y (Veritical) resolution(Default=1000)
[Attr]  0(D)-Normal     1-XMirror       2-YMirror       4-Negative
[Layer] Protel-PCB layer number[1-13]
[Ratio] Protel-PCB Skew Ratio [-1, 1]

例:已生成1.bmp的黑白图片
bmp2pcb  1.pcb
运行结果
-------------------------------------------------
SLEC(R) BMP-to-TraxPCB Utility - Version 2.1
Copyright(c) BEIJING SLEC(R) 1995-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 Howard Lee ---
-------------------------------------------------
Please input X resolution==> 1000    /1000为输入数据
Please input Y resolution==> 1000    /1000为输入数据

File Length-> 39290                \
Pixel Size -> 651X467                |
Bit Counts -> 1                        |
Compressed -> 0                         \
Image Size -> 39228                 /
Pixels/mm  -> 3780X3780                |
Colors Used-> 0                        |
Colors Impt-> 0                        /

Physical Size(inches) ->   0.65 X   0.47
File was converted successfully!

1000为输入数据,如此生成的pcb文件结果为1个pixel对应1个mil,长宽对应
点阵大小,如此,只要生成相应标示、文字、图标的单色bmp图片,就可以生
成相应大小的pcb图,生成自己特色的pcb板图,与protel99中的汉字功能更
优秀!!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2009-05-01):
jarkarta:电容值怎么确定

网友:
搞维修,绕不过抄板这道关,否则只能是电工,而不能成为工程师.
我从1985年就开始抄板了,那时是用描图纸.
任何技术和工艺本身没错,要看你怎样用.
现在利欲熏心的人太多了.

网友(2009-06-16):
我见过在Pcb上摆封装的,像搭积木一样,这样抄板

网友(2009-08-17):
抄板累啊

网友:
十楼经典

网友:
还是没看到有高手回答如何抄3,4层板的.

网友(2009-09-25):
为什么炒板

网友:
多利用PS的强大功能,前期工作可以省很多力的。不需要扫描质量不行就重新扫描。

网友(2010-01-09):
哈哈~~~~~~~~~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抄过板,只不过是看看电路的设计,但是没用

网友:
抄板要有收获才好,首先要细分一下个个功能块,然后根据典型电路对照、证实,板子抄出来了,原理图也理解了。

网友(2010-02-08):
中国之所以老跟在外国屁股后面跑,成不了大器,原因就是把聪明才智全用在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不思进取上。

网友(2010-07-13):
不鼓励为了经济利益抄板,,但是支持为了技术而抄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
楼主真不错,模仿技术都很成熟嘛

网友(2010-11-14):
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抄大板还不用不着,小班照着画就行了

网友(2010-12-18):
Mark!
以后备用。。。

网友:
嗯,我今天就要抄板了,只是为了学习,纯粹的学习!

网友:
顶顶,有时间 了也可以学学

网友:
标记以备后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层板用x光机就可以了

没多大用处,除非X射线能量非常恰当的被铜大量吸收,否则拍照结果没有多大差别。

对于想用X光机抄板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已经想好了策略:对于4层以上的板子,正反面全都是覆铜,只有中间两层是线路……那些老师是研究辐射成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鼓励为了经济利益抄板,,但是支持为了技术而抄板 !!!!!!!!!!!!!!!!

技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1-03-02):
抄板有理。。。

网友:
抄板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70楼头像不错

网友:
嘿,不错,这样也行

网友(2011-05-06):
回复 网友F:

有启发。当模仿变成自己的血肉的时候,创造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我坚信!

网友:
还真是大开眼界了啊,感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抄板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就是过程比较头晕!!!!特别是双层板,再多层的我就没那个命了!!

网友:
抄板可以抄到30层

网友:
抄板和画板,一为矛,一为盾,

我一手执矛,一手执盾,

矛强于盾,盾再强于矛,矛再更强于盾,往复循环,

时间为横轴,正弦震荡,进步矣!

网友:
其实只要是层压做出来的电路板不管多少层,用药水泡软了都可以一层一层撕开的,
然后你想怎么抄就怎么抄,不过这是破坏性的了。

网友:
顶,深圳立佳可以抄板

网友(2011-08-25):
回复 网友G:
强悍

网友:
我也要试一下

网友:
其实抄板还有很多独门的小技巧,但是我个人比较反感说:抄板为了技术
这种看似有理,实则为自己找借口的做法

很多简易设备坏了,厂家倒闭或实在成本高,要自行维修,所以抄板只是为了维修,根本谈不上说是学技术
至于所谓学技术,看看布局,走线就足够,根本没必要抄出来,至于要“研究”所谓门道,也根本不用抄出来。

所以大部分为技术的抄板,不过就是“盗pcb版”

帮别人抄过板,倒不是为了技术,纯粹为了修个设备

网友:
顶!抄板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道理

网友:
MARK下,以备后用

网友:
错别字太多,第一句话就有三个错字。
用这种态度去抄板,估计能抄出不少错误来。

网友:
......我都是用万用表测的,2块板子  1块带元件,另一块不带.............大一点的板子我就受不了了

网友:
我现在做的板子,基本上以一块FPGA为主,你去抄吧

网友:
你为了技术而抄板,但是你的技术被你老板以经济利益而利用,说白了还是经济利益啊,抄的杯具,被抄的也杯具。不杯具的办法就是加快新产品开发,让抄板的永远跟着抄吧。

网友:
支持为了技术而抄板 !!!

网友:
要是把芯片型号抹去怎么知道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2011-09-2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经常借鉴

网友(2013-11-02):
一般都是看看别人用了什么元器件,然后自己找手册画,主要是对元器件型号不清楚,所以要看看别人用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平时不抄板,一般自己琢磨

网友:
这个感觉也太麻烦了啊

网友:
FPGA防抄啊,哈哈

网友(2014-02-07):
想学习一下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抄板??

做设计的最痛恨的。无耻!!!

你脑子进水了。。。

网友I:
楼主方法会没有网络,不好检查。而且,如果扫描变形,封装会有变化。
其实有专门的抄板软件,类似于protel99,按1:1扫描板子后,直接导入图片,
在图片上直接画线,放封装,建网络,铺地等等。前期处理好了,画线找个小妹熟悉一
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才发现是05年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方法会没有网络,不好检查。而且,如果扫描变形,封装会有变化。
其实有专门的抄板软件,类似于protel9 ...

软件的名字是什么呢?

网友:
入门技术

网友:
高手.高手.以后不画板了,抄!抄!抄!

网友:
抄板,也是一项学习技能。

网友:
抄板的确不好防。程序得加密不好破解才对。

网友(2014-12-18):
刚刚用PS抄了一个10*20cmr的ARM7电路板,这修图的劳动量大啊。。

网友:
严重同意11楼,身边的大牛都有抄板,仿制经历,这些只为了获得更多的技术思路。

网友:
抄板也在普及知识,还真要的

网友:
我这等混个温饱的,还管什么江湖道义,果断抄板

网友:
测绘过别人板子的原理图,但没做过抄板。

网友:
抄个板,破个软件,做个壳,然后就可以拿来卖了.
抄板感觉比破软件简单多了,看来软件加密是必需的.

网友:
多层板,抄板就得自己看资料了,找元器件资料,查DATASHEET

网友:
好方法,不过四层的板就抄不了吧? 有专门的抄板公司,一层一百块钱~~

网友:
  有次逛光博会有看到自动抄板机,用的就是x光,号称6层以下可以自动完成,最多支援8层吧。就大大方方摆那里卖,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单、双面板的抄板已不成问题,我很想知道对3、4层板的抄板方法。

磨掉表面两层,重复上述步骤。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5-12-03):
利益使然 物种的本性 为了进一步 抄 支持

网友:
没有用的,如果能把每个芯片上的字都打磨掉,那你抄了有啥用?

经常有人在问3个脚的贴片器件是啥?可能是二极管 或者三极管 或者MOS

最狠的是  把上面的字 打磨以后重新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儿有专业的工程师抄板单双面板四层板六层板都可以的

请问四层板如何收费

网友:
我搞了几次不成功!楼主可否每一步截几张图看看啊

网友:
留着细看

网友:
MARk一下,涨涨姿势

网友(2016-06-02):
对抄板这个本身的技术,也是很好奇。

网友(2016-07-06):
为了学习而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