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一个用M8做的USB ISP。

楼主(2005-05-28):
从网上找来的。

说他是好东西,因为它有GCC 作的 源程序,对要用WIN AVR的人很有参考价值,就像我这样的菜鸟。

他还有用C做的上位机程序。作者说WIN LINUX MAC都可以。

网友:
爽呆了!!!!

真想做做~~~~

网友:
Features:

- Works under multiple platforms. Linux, Mac OS X and Windows are tested.

- No special controllers or smd components are needed.

- Programming speed is up to 5kBytes/sec.好东西

- SCK option to support targets with low clock speed (< 1,5MHz).

- Planned: serial interface to target (e.g. for debugging).

上位机是用AVRSTUDIO吗?  如果是 AVRISP就爽呆了!

网友:
好东西,要好好学习一下啊

网友:
麻烦楼主介绍一下从那个网站上的这个东东

网友:
测试过吗?

网友:
http://www.fischl.de/usbasp/

网友(2006-04-11):
的确是好东西,解决了电源问题, 这个是我现在很苦恼的事情,我现在的做法是用并口isp,另外再用一根usb线提供5v电源!!就是楼主还回答测试能通过吗? 要是能通过最好了, 我也多做几跟了!!!

网友:
还有就问各位一下, 就是我用的是双龙软件,当我用来烧程序的时候,我选择什么通讯通道,因为双龙可选择的通讯通道只有COM和LPT,,hehe ,谢谢回答!!

网友:
lpt  如果用并口,  如果是串口下载 选 com

usbisp有人测试过了没有?

网友:
有人测试过了没有?好象用用!

网友:
不能沉了,  有人测试了吗??

http://shop33580512.taobao.com

网友:
我已经从这个好网站上学到拉在学校里根本没有老师教的东西

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

愿向同行门学习

网友:
贴上来新的fireware:

网友:
我做了个,很好用.有兴趣可以QQ聊.40473804

网友(2006-07-16):
我刚做的USB-ISP编程器(才50元),很好用!

支持的芯片:

1、AVR系列。

2、MCS51:AT89S51

网友:
QQ:472990844

xiaoxudiy@sina.com

网友(2006-08-26):
我也做了一个,上位机程序用的是progisp1.6,下载速度倒是很快,可是如何在ICCAVR中使用这种编程器呢?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
大家好,我也上按照上述的方式用面包板也做了一个,可是当我把USB口插入电脑时,怎么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啊?可是扳子的线路等也没有问题啊;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20楼的  yangrufeng 大哥,能否把你的PCB图给我发一个,谢谢了,小弟的EMAIL是:hffdy@126.com   谢谢了

网友:
这个USB-ISP真漂亮,像MP3一样挂在脖子上,很实用,又方便!

QQ:472990844

xiaoxudiy@sina.com

armoksb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因为没有电脑,2004年我学习单片机时,就是用廉价的USB编程器在网吧学习MCS51单片机的,非常实用,也经常在学校机房用.对于学生或者没有电脑的爱好者来说,最实用!

网友:
请问一下,上位机软件是什么,有usb驱动吗?谢谢!

网友(2006-10-17):
上位机软件用什么,在那里下载啊?

网友:
usb-isp下载线支持软件

网友:
据说还是STK500的下载器比较稳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今天看看ICC,居然支持STK500,不知道可以用否?

网友(2006-11-18):
我以后也加入了哈

网友(2007-01-06):
不错,自己试试

网友:
请问一下23楼, 测试过真的支持MCS51:AT89S51 ???

网友:
27楼:大家好,我也上按照上述的方式用面包板也做了一个,可是当我把USB口插入电脑时,怎么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啊?可是扳子的线路等也没有问题啊;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小弟谢谢了

---------------------

---------------------

我做的怎么跟27楼的兄弟一样的情况呢,我的fireware更改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请大家帮帮那忙分析,用并口在线下载固件程序是没问题的,这个证明线路是正常的,但连接USB就没办法识别了!

网友:
引用:这个USB-ISP真漂亮,像MP3一样挂在脖子上,很实用,又方便!

美观新奇不错,说到实用?有点可笑。

网友:
我用万用板焊了一个,写了程序,插入usb,没有任何反应,在设备管理器里有一个unknow device 装不上驱动,拔掉后unknow device 就没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data对地4.0v -data对地1.3v各位老大谁知道怎么会事么?外部12m

网友(2007-05-01):
谢谢,我下了,看看能不用,做了再问问各位大侠位

网友:
这个帖子又上来了,这个东西最好是自己做,自己重新改一下电路,自己看一下源代码。对自己会有很大帮助的。我现在自己已经做成了。感觉不错,也改了一下源代码,实现一点自己的想法。

网友:
我的怎么用不了呢

网友:
自己仔细看一下问题表现。

网友:
这个东西有问题阿!!!

做了USBasp,用的是PROGISP,成功了 m8 m162 都可以烧, 但是为什么AT89s52不行呢?

AT89s51也是完全不行的,是什么原因呢?

总是弹出一个确定框  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是不是那里需要修改.

网友:
我现在都不用ISP来写程序了,我用的是在线编程,只要一条COM线就搞定,还得谢谢这个网站提供的学习资料.

网友:
这个电路用M8L可以做成吗? 上面有个图片用的是M8L+12Mhz,这样可以用吗?

网友: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7-06-05):
对于这个原理我不是很明白跳线J1和J3的作用

我做了一个也是无法识别,我用MEGA8L的用12M的晶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熔丝位设置如下

我CKOPT设置为1,CKSEL3-1为 111,

烧进去的程序是这里现成的HEX文件,一个名字为  usbasp.2005-11-14.hex

跳线一个都没有上识别不了,请教各位.

网友:
这里的J1是用于向外供电的,一般最好还是不用吧,短上是用USB对我们的外部实验板供电,J2是自己编程用的,当短上的时候,因为复位受外部编程器控制就可以对M8进行编程了,但编程完成后一定要断开,因为在对外进行ISP编程的时候如果不断开,自己的指令会将自己复位掉,所以会造成USB无法产生正常反应。J3是速度调整,原来的程序里面相当于两档速度,就是通过这个来调整的,如果原来不能正常编程的时候,可以将这个短接线加上。

网友:
这个已经做成功了~,传个图片上来~

雕刻出来的板子

还有一个疑问~他可以下载51单片机么?

我以前用的都是AX89S52,如果可以用什么上位机软件

网友(2007-07-06):
这个接口的4和6脚有什么用?在写程序时要用到吗?

网友:
做了USBasp,用的是PROGISP。

——m8 可以烧, 但是AT89s52/AT89s51不行:总是弹出一个确定框“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是不是那里需要修改?

网友:
楼主:为什么我下载后打开的C文件中都是不换行显示的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后打开的C文件中都是不换行显示的

网友(2007-09-27):
没看明白跳线

网友(2007-11-08):
对呀,我的也不能下AT89S51\S52

网友(2008-03-17):
占个位置

网友:
快改进啊!!!!想要可以下S51  的啊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list.jsp?bbs_id=9999

网友(2008-04-17):
不错
MARK一下
过几天就也跟着做一个

网友:
USB口的用起来就是方便

网友:
嘿嘿,下载51系列的还是不行哦。

网友(2008-07-21):
大哥这个能用的吗?小弟刚接触这个

网友:
我做了个也是无法识别USB设备,装win-driver下的驱动也装不上,求大侠帮忙。。
我是习只装了用IAR的,是否需要装其他软件
usbasp.2005-11-14 文件夹下的各个文件怎么用

网友(2008-08-23):
最好用光藕隔一下,小心烧了你的USB口

网友:
光耦多余的

网友(2008-10-01):
这个USBASP用着实在是太好了!我也做了一个,但遇到了一些问题,但还好都解决了。

1。开始电脑也无法识别。仔细把电路板(我用的是万用板)上的助焊剂擦拭干净后就可以识别了。

2。虽然能被正确识别,但安装驱动出现错误,提示“无法启用这个硬件”。后来发现问题是由于我用的网吧的电脑启用了“驱动防火墙”,阻止了驱动的安装。暂停该进程,强制重启电脑后,安装驱动成功,使用正常。

另外我用的是AT89S52,烧写正常。

关于我的制做经验请看我的博客:

http://hi.baidu.com/elecfun

网友(2008-11-05):
我做了个也是无法识别USB设备,装win-driver下的驱动也装不上,求大侠帮忙

网友:
我的电脑公司受控了,不知道能不能用,能用的话想试试,我现在那个usb就让我当5V电源了

网友:
USB下载器,我也做了一个,大家交流一下。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15:02:47.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急

网友(2009-01-15):
有空我也做一个!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2009-02-22):
我没有12M晶振,用11.0592的可以吗?

网友:
看看和ASP有何不一样的!

网友:
关于86楼的问题,
+++++++++++++++++++++
我做了个也是无法识别USB设备,装win-driver下的驱动也装不上,求大侠帮忙。。
我是习只装了用IAR的,是否需要装其他软件
usbasp.2005-11-14 文件夹下的各个文件怎么用
+++++++++++++++++++++

你可以调整一下电路上两个68R的电阻。阻值介于47~470R之间为宜。
我的USBasp做出来之后,用68R时在笔记本可用,在台式机就用不了。现象为无法识别USB设备;
后来改用100R也不行;
最后改为200R时就可以啦。
你按这个方法先试一下吧,不行的话再想其他办法罗。

网友:
101楼的超频了,呵呵。

网友:
关于"无法识别USB设备"这个问题我在公司用这个下载器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有了解决的办法:因为usb的两条数据线要稳定在3.3V这个电压值时M8才能识别得到信号,所以要在这两条信号线上分别加上一只3.3V稳压二极管

网友:
超频?!
何解啊?

网友:
好东西,下来就做个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太好了,我可以登录了。

网友(2009-12-09):
这个东西,是否能做个整理贴,太乱了

网友(2011-03-22):
我做了两个,接上电脑USB口,不到半分钟M8就发热烧毁,郁闷之极!检查电路、PCB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一群牛人啊,我也是喜欢DIY的,且不说成本问题,主要是乐趣。

网友(2011-06-21):
到底是3.3V稳压还是3.6V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