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网站3310液晶字模软件在哪下载呀?

楼主(2005-05-29):
我想显示16*16的汉字怎样显示?如果不好显示,那么12*12的汉字的显示库在哪找?3310液晶字模软件在哪里下载呀?

网友:
这是最新的,程序会将一行字符串生成一个字符型数组,数组的第一字节代表本字符串的长度,其他依次为该汉字在字模库中的位置。如果不喜欢这样的表示方法,可以不理会这些数组,删除即可。
-----此内容被bucker于2005-05-29,10:46:45编辑过

网友(2012-05-10):
我去,新论坛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

网友(2014-12-02):
下来试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