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L的看门狗怎么了? 请马老师指示

楼主(2005-05-29):
mega16,cvavr编译器,看门狗定时器在主程序开始作如下初始化:

WDTCR=0x1F;

WDTCR=0x0F;    //(0x08-0x0f都测试过)

主循环中有#asm("wdr");喂狗操作,通过AVRstudio软仿真程序总复位执行。似乎喂狗没起作用。熔丝位又没有相关内容。不解,望指导。

网友:
AVR studio软仿真程序不是什么都能模拟,如果你单步执行,还没执行到喂狗,时间就超了。

看门狗在你全部程序完成后,最后加入,实际调试为好。使用AVR studio软仿真程序,你只要观察是否请狗了(执行清狗指令时)。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6-13,13:41:3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