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PWM产生双音频的问题。

楼主(2005-05-29):
我看到老师以前提过:

1。调整PWM的占空比,合理的方法是改变比较匹配寄存器中(如OCR0)的设定值。

2。调整PWM的频率,合理的方法是改变计数器的上限的设定值。

但是,在ATMEL公司网站上,给出了使用一个定时/计数器实现双音频拨号的应用设计的例子

中只改变OCR1A,怎么能够做到频率的改变呢?

楼主:
我现在明白了原理。

请教一下,我直接把官方的代码,用到m16上,基本只修改了初始化如下

void init (void)

{

  TIMSK  = (1<<TOIE1);                     // Int T1 Overflow enabled

  TCCR1A = (1<<COM1A1)|(1<<WGM10);   // non inverting / 8Bit PWM

  TCCR1B = (1<<CS10);                // CLK/1

  DDRD   = (1 << PD5);               // PD5 (OC1A) as output

  sei();                                  // Interrupts enabled

}

然后直接在主函数中附值

x_SWa = auc_frequencyH[2];

x_SWb = auc_frequencyL[2];

为什么在PD5上不能产生一个音频信号呢?
-----此内容被greatsnows于2005-06-01,19:23:16编辑过

楼主:
如果需要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pgmspace.h>

#define  Xtal       8000000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define  prescaler  1                // timer1 prescaler

#define  N_samples  128              // Number of samples in lookup table

#define  Fck        Xtal/prescaler   // Timer1 working frequency

#define  delaycyc   10               // port B setup delay cycles

#define  CPU_CRYSTAL    (8.0000)

#define  wait_us(num)\

    _delay_loop_2((int16_t)((num)*CPU_CRYSTAL/4))

//************************** SIN TABLE *************************************

// Samples table : one period sampled on 128 samples and

// quantized on 7 bit

//**************************************************************************

const prog_uchar auc_SinParam[128] = {

64,67,70,73,76,79,82,85,88,91,94,96,99,102,104,106,109,111,113,115,117,118,120,121,

123,124,125,126,126,127,127,127,127,127,127,127,126,126,125,124,123,121,120,118,

117,115,113,111,109,106,104,102,99,96,94,91,88,85,82,79,76,73,70,67,64,60,57,54,51,48,

45,42,39,36,33,31,28,25,23,21,18,16,14,12,10,9,7,6,4,3,2,1,1,0,0,0,0,0,0,0,1,1,2,3,4,6,

7,9,10,12,14,16,18,21,23,25,28,31,33,36,39,42,45,48,51,54,57,60};

//***************************  x_SW  ***************************************

//Table of x_SW (excess 8): x_SW = ROUND(8*N_samples*f*510/Fck)

//**************************************************************************

//high frequency (coloun)

//1209hz  ---> x_SW = 79

//1336hz  ---> x_SW = 87

//1477hz  ---> x_SW = 96

//1633hz  ---> x_SW = 107

const unsigned char auc_frequencyH [4] = {

107,96,

87,79};

//low frequency (row)

//697hz  ---> x_SW = 46

//770hz  ---> x_SW = 50

//852hz  ---> x_SW = 56

//941hz  ---> x_SW = 61

const unsigned char auc_frequencyL [4] = {

61,56,

50,46};

//**************************  global variables  ****************************

unsigned char x_SWa = 0x00;               // step width of high frequency

unsigned char x_SWb = 0x00;               // step width of low frequency

unsigned int  i_CurSinValA = 0;           // position freq. A in LUT (extended format)

unsigned int  i_CurSinValB = 0;           // position freq. B in LUT (extended format)

unsigned int  i_TmpSinValA;               // position freq. A in LUT (actual position)

unsigned int  i_TmpSinValB;               // position freq. B in LUT (actual position)

//**************************************************************************

//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SIGNAL(SIG_OVERFOLW1)

{

  // move Pointer about step width aheaed

  i_CurSinValA += x_SWa;

  i_CurSinValB += x_SWb;

  // normalize Temp-Pointer

  i_TmpSinValA  =  (uint16_t)(((i_CurSinValA+4) >> 3)&(0x007F));

  i_TmpSinValB  =  (uint16_t)(((i_CurSinValB+4) >> 3)&(0x007F));

  // calculate PWM value: high frequency value + 3/4 low frequency value

  OCR1A = (auc_SinParam[i_TmpSinValA] + (auc_SinParam[i_TmpSinValB]-(auc_SinParam[i_TmpSinValB]>>2)));

}

//**************************************************************************

// Initialization

//**************************************************************************

void init (void)

{

  TIMSK  = (1<<TOIE1);                     // Int T1 Overflow enabled

  TCCR1A = (1<<COM1A1)|(1<<WGM10);   // non inverting / 8Bit PWM

  TCCR1B = (1<<CS10);                // CLK/1

  DDRD   = (1 << PD5);               // PD5 (OC1A) as output

  sei();                                  // Interrupts enabled

}

int main(void)

{

        init();

        while(1)

        {

                int8_t i;

                i=0;

                x_SWa = auc_frequencyH[2];

                x_SWb = auc_frequencyL[2];

                for(i=0;i<200;i++)

                {

                        wait_us(1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