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的3各100欧姆的电阻有什么用处,可以去掉么?

楼主(2005-05-31):
如题。

网友:
可以的, 主要是用來保護port口的!

网友:
《M16》板上4*3键盘的3个100欧姆的电阻(实际上使用了5.1K)可以去掉。

  其作用如1楼解释,主要是用來保護port口的。防止初学者将I/O定义输出,且输出高电平时,按下按键可能把I/O烧掉(我的学生做过这样的事情)。

  对于I/O输入时,使用100欧姆或5.1K不会造成大的区别,按键没有按下时总时高电平(利用外部掉高或内部上拉)。按键按下时,外部使用掉高电阻,I/O还是低电平。使用内部上拉,I/O的电平会抬高一些,但还是低电平,因为内部上拉电阻约50K。实际设计产品时,电阻取100欧姆-1K之间。实验板取大些的原因是为了更可靠,因为对于新手讲,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的。

  另外,我购买了50块《M16》的板,有30几块发给学生使用,已经快3个月了,到现在使用正常。发生过一些熔丝位错烧的情况,使用板上的时钟,都马上救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