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16加外擴29c020,帶中文字庫的12232液晶實驗通過了!!

楼主(2005-05-31):
主要用m16的spi通過3個74hc595+1個74hc373外擴29c020 2mbit flash rom做字庫.

程序

錄製片段

楼主:
忘了中文字庫文件

网友:
可惜没有电路图。。。想试看看都不成了。

楼主:
因為是做實驗所以就沒有畫線圖了, 我是用avr-51實驗板做的, 答線是很多的,我一共用了差不多60條實驗線.

其實接線在程序都可以看出來的.

#define        SPI_MOSI        0x20

#define        SPI_MISO        0x40

#define        SPI_CLK                0x80

#define        SPI_SS                0x10

#define        HC595_MR                 0x01;

#define        HC595_ST_CP                 0x02;

#define        HC595_OE                 0x04;

#define        HC595_SH_CP                 0x08;

#define        LED                                 0x10;

#define        ROM_OE                         0x20;

#define        ROM_CE                         0x40;

#define        HC373_OE                 0x80;

#define        LCD_A0 0x01

#define        LCD_RW 0x02

#define        LCD_E1 0x04

#define        LCD_E2 0x08

#define        LCD_RST        0x10

#define        lcd_data PORTD

#define        lcd_data_ddr DDRD

#define        lcd_control_port PORTC

#define        lcd_control_ddr        DDRC

楼主:
隨便用小畫家畫了張電路圖:

12232液晶的資料:

网友(2007-09-06):
楼主的QQ号码是多少,我正需要利用汉字库与29C020配合做东西,我的QQ:281120832

网友:
收藏下,下次有空玩玩

网友:
不如用spi端口读sd卡,费劲。现在小sd卡便宜的要死。

网友:
用SD卡做接口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用SD卡做汉字库我已经成功了,现在就是等12864来做测试,不过我还不会用29C020这些存储器,加上我没有编程器,烦,郁闷中!

网友:
to 【8楼】 zqljg :
请问你的用sd卡做字库的话,是以文件格式读写的吗?

网友:
强烈建议用45DB021做字库。

网友:
支持楼上!ATmel出了SPI接口的eeprom,很不错,尤其是速度。

网友:
用AT45DB021B/041B做字库更方便,SPI接口,SOIC-8封装

网友:
专门的字库芯片也不错阿,spi接口的

网友(2007-12-15):
用字库软件,那个汉字什么的一转换就可以得到字库的hex文件。如果是搞unicode转GB就比较麻烦了,呵呵。

网友:
45DB021多少羊

网友:
今天在上海赛格把AT45DB161从17砍到了11,我就买5片,人家死活不再便宜了,算了,不买了

网友(2009-10-21):
好东东,收藏,狂---->顶顶顶  ~_~

网友(2010-03-09):
收下了,谢谢!

我有一块浙江清达光电的122321,正愁没有应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