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好多台笔记本电脑都不能用Avr Studio 4.11在 XPSP2下

楼主(2005-06-01):
直接表现为编译是出现内存错误,然后死机

网友:
我只用来调试,没出过问题。

网友:
看来我的笔记本买来还是比较值的!

网友:
要安装补丁

网友:
我安装最新的补丁以后还是不行呀?

究竟是什么问题?

在4.09下面很好的呀?为什么?????

楼主:
4.09 無法用串口線連接下載﹐ 同時裝4.09和4。11sp3也沒有辦法找到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