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测量用PWM生成的正弦波形?

楼主(2005-06-01):
如果没有RC积分滤波电路,如何用示波器直接测量PWM生成的正弦波形? 不是测占空比? 而是可以测出整个周期正弦波形?示波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沒見過有這樣功能的, 一個電一個電容都想省!!

楼主:
但是,如果我只知道AVR单片机输出占空比的频率是112K hz,R,C的数值如何计算呢? 有没有公式或者是现成的经验.

网友:
我想应该用个RC积分电路才行。

R*C=积分时间T

例:

R=1K C=1UF

积分时间T=1us

这个积分时间要和你的波的周期差不多。

但是,我用了也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积分时间的问题。

网友(2006-07-08):
谢谢啦。明白怎么计算了

网友(2006-09-13):
请问楼主,怎样才能用PWM生成的频率和幅值可变化的正弦波形啊?

网友(2006-12-06):
楼主:能否把你用PWM生成正弦波的程序贴上来啊?我用PWM来产生正弦波时,一直输出一个一个高电平。不是正弦波,想请教一下算法问题,还望楼主及搞过的大侠指教,先在此谢过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