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国9148红外遥控的解码,可否传授一下经验(单片机解码的思路)

楼主(2005-06-02):
单片机解码不知道怎么处理

第一个上升沿进外部中断,然后关闭中断,定时取样,这样行吗?

网友:
用中斷法或查詢法做都可以.重點是定時要做到精確,用定時器做定時.

注意的是,紅外接收頭的信號是跟發射信號相反的, 以前不知道,攪了幾天才知道原因.

楼主:
紅外接收頭的信號是跟發射信號相反的。

这个要非常的注意,我今天早上才发现的,(昨天采到的数据不正确,我是当发射的信号没有相反的)

今天早上我量了一下接受管OUT的电平,是5V的,那么就说明一开始是1,那么数据是怎么发送的呢?我起先认为当按键按下,先拉低OUT,然后一位一位的发送数据。

后来用外部中断上升沿触发,对两个上升沿计时,发现是4a时间,但是对几个上生沿触发计时的时候,有些情况下是(N-1)*4a+2a的时间,这样就不对了。

然后我用下降沿触发,发现两个下降沿的时间都是4a。

我开始怀疑datasheet是不是写错了,明明是应该按照下降沿触发开始计时的。

谢谢楼上的提醒,我现在明白了,反应还算快吧。

现在还有一个大问题了

因为DS18B20和红外解码一起使用,肯定要出问题了,DS18B20对时间的要求很严格,在读写DS18B20的时候如果进入中断,那么很有可能出错了(特别是发送连续数据的时候)。怎么处理呢,应该来说系统对实时性不是很高的,是不是应该保证红外线传输正确。

DS18B20做滤波处理,如果此次读的数据和上次的数据相差很大。就放弃数据。

网友:
遙控用中斷做,接收完就從新初始化DS18B20.

网友:
可以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

还要注意一下重复上一命令时候的电平变化

网友:
一、18B20在本地,随时可以重新来过,所以肯定要优先满足红外通讯的要求。

二、红外解码是用中断配合定时器,实际上几乎没有长时间操作会延误18B20的操作。

三、18B20的定时使用硬件定时器,每次延时后操作之前可以读定时器来确定是否符合时序要求范围,不符就重新初始化18B20。

四、18B20的时序要求基本上都有20us左右的范围,相对于典型值,几乎是允许100%的时间误差了,我觉得不算什么严格要求。

楼主:
我本来打算这样处理,在进入DS18B20读程序,对标志位 flagbit清零,return的之前,判断flagbit是否是0,如果是0返回这次读来的数据。否则返回重新读温度

如果进入外部中断,那么对flag进行置位

这样的处理大家看好不好

网友(2007-03-30):
请看通过测试的源程序 :

    http://www.591mcu.cn/Home/News/News/2006102283447.asp

网友(2008-03-21):
在论坛和网上看了好多关于AVR红外解码的帖子,发现有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的,有在51单片机下解码很好的,但移植到AVR下,就误码率很高,现在我也正在用M88的INT0和T2做9148的红外解码,采用了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的方式,但是结果发现解出来的码,误码率特别高,几乎不能正常解码,请问有谁知道到底是哪个原因?还有,该方法以前在PIC的单片机上用的很好,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AVR的单片机硬件I/O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很不明白////

网友(2009-01-06):
用AVR的ICP功能,实践证明能能准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