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对步进电机熟悉有研究的高手签别一下这两个MOTOR。

楼主(2005-06-02):
今天没事把公司坏掉的确Canon打印机拆了,得了两个stepping motor,但从没用过,不知其规格,该怎么驱动,请高手反指点(连几相的我都辩别不了哦,那个五线的用万用表量好象所有绕组都是通的)

楼主:
望了贴图了,不好意思哈,刚买不久的SONY W5拍的不是很好,请见谅啊!!

网友:
第一個5條線的估計是四相的, 第2個4條線的應該是2相的.

楼主:
那请问我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它们的相位秩序呢?????

网友:
5條線四相的可用下面的方法測,兩相就不用測了.

首先你要測出公用的一條線(接電源的),用萬用表測,它跟每條線的電阻都一樣.

言後逐相通電試一下,看電機的轉動方向, 同一方向篇轉的為相隣的相位.

楼主:
哦,谢谢,我这就试试

网友(2005-10-06):
一般4根线是单极型,5跟或6根线是双极型.单极型用直流脉冲,双极型用交流.

网友(2006-01-07):
第一个电机http://www.fdk.co.jp/cyber-e/sm/overview_e.html

第二个电机http://www.mitsumi.co.jp/Catalog/compo/motor/m42sp/4/text01e.pdf

网友(2007-08-02):
五线四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