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AVR功率问题

楼主(2005-06-03):
马老师,您好.我想药用AVR单片做一个唤醒设备,只需要用精确定时功能,没有什么外围设备,因为系统功耗要去严格,我想知道系统的功率大概是多少瓦?谢谢!

网友:
请查看AVR的器件手册。你可能需要AVR工作的某种休眠方式下。AVR有不同的(5~6种)休眠方式,每种对电源的消耗也不同,最小时<1uA。

网友:
马老师,您好!我把一片ATmega16L不小芯接到了6V的电源上,请问片芯会不会烧掉!?

网友:
想想高压编程多小压就知了

网友:
高压编程时,12V只能加于RESET引脚,其他的引脚对地电压要低于5.5V。

不过,要是意外加上了6V电压,通常还是不会导致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