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teus和串口能否通信?

楼主(2005-06-03):
我看过这里的一个帖子也是说串口的问题,知秋先生说和实际的pc串口通信不可能,时间的模拟达不到这个要求,时序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将串口通信连在一起,就像keil和proteus那样,即能够被proteus调用。或者能不能让proteus生成文件,再用串口程序和串口来打交道。

网友(2006-01-06):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judy58 于:2006-01-06,17:38:37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0]“我们的AVR”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37]Proteus仿真论坛
移动执行时间:自本贴发表6小时后

网友:
Proteus和串口通信,你可以试试虚拟串口软件(Virtual Serial Ports kit),可以在下面的网址下载试用版。

http://www.virtual-serial-port.com

网友:
其实已经有人发过一个的。我再上传一遍吧,最新版本的,已crack。用这个软件就比较方便调试串口程序了,不用再用线把两个com口连起来啦~~~

Virtual Serial Ports Driver XP 5.1.3.41_Cracked.rar

网友:
继续这个问题.用虚拟串口工具的确可以实现串口工具和PROTEUS进行通讯.而且速度不满,但是

不知道对CV的支持不好呢?还是其他原因?总之单片机查询方式收发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问题是

只要用了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就没有成功过,浪费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代码我下载到目标板上,测试完全正确.(本来是做了一个直接用BOOTLOAD下载HEX文件的程序,假如能用PROTEUS仿真测试,这个工作的速度会很快.)

如果不用中断一切正常.

我的程序必须用中断,否则无法实现57600的要求.因为擦写的时间>5MS,必须开辟两个缓冲.保证不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