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MP3,谁能给个硬盘读写资料呀?

楼主(2005-06-03):
手头上有块闲着的硬盘,想做硬盘MP3,谁能给个硬盘读写资料呀?

是用FAT32还是FAT16?

盼,高手指点

网友:
硬盘容量比较大,用FAT32比较好.可以先根据"ATA协议"编写最基本的数据读写程序,然后再根据"FAT32协议"编写文件读写程序.

网友:
给你个参考吧,是51的例子

楼主:
谢谢了!

我的硬盘40G,应该用FAT32吧?

有没有AVR的例子,51已经不用了,升级了,呵呵。

楼主:
对了,应该很好移植的。再次感谢!

网友:
想真正学到的话还是自己编写吧,当然参考也很重要。写fat不难,装个WINHEX,装个TC,仔细研究一下fat文件系统的结构,在电脑上写好c盘的文件访问函数,写的时候注意程序风格问题,成功了之后移植到AVR。我当初就是这样做的,整个过程一个星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