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知道如何使用买的激光笔作激光测距?

楼主(2005-06-03):
距离低一点精度低一点无所谓

不过还需要哪些元器件?

网友:
很很难。

激光测距原理??

楼主:
用单片机时间捕捉功能的确很难~~那样的话50M时钟(20ns)光就可走6米,也就是说才3米的精度

但是现在有一种时间芯片,使用一个高速门的阵列,使用非门电路的固有延时来做时间检测

或许可以根据这个原理,使用CPLD来实现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射激光如何检测?

网友:
To violit:

你提的太粗糙了。据我所知,激光测距按原理分有:相位式、脉冲式和频率式,具体示测量长度和精度而定。

楼主:
我说的是最简单的方法了,也就是那个脉冲式

相位式的都是用于高精度的

我这里想做的就是最简单的

对于距离和精度的要求是最低的

楼主:
http://www.mpufans.com/robot/RB02.asp

请看这里

有成功的先例

据说量程15米,精度25厘米

网友:
应该是笔误,那个不是激光测距,没有这么简单,看看这个页面:

http://www.mpufans.com/indext.asp

DIY的小玩意儿(2051\超声传感器\单电机)

DIY的小玩意儿(51\激光测距\双步进电机)

应该只是简单的用光学替代超声波判断障碍而已,光接受器15米能感受信号,25厘米为判断门限吧。

网友:
还有三角测距

网友(2019-08-20):
请问 楼主有没有三角激光测距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