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觉320KBPS的MP3音频流用M16@8MHZ处理起来实在是不足

楼主(2005-06-06):
MP3文件11.3MBYTES,长度4:45,播放起来断断续续的!

我的SPI接口已经是全速的了,看来要提高MCU的频率了。

以上是读取MMC卡,如果换读U盘就更加不行了,读U盘的128KBPS位流的MP3已经是处于边缘状态了。U盘

的速度慢,1.1的。USB芯片也慢!

// 配置:

M16@8MHZ

STA013

CS4334

CH375

-----此内容被busy于2005-06-06,09:47:47编辑过

网友:
那么读IDE硬盘呢?

网友:
我现在换用ARM来做了

网友:
呵呵,以前不是有人说用 51系列 读硬盘来放MP3,高于128Kbps都很流畅的说??

难道AVR的实际运行速度更差??

楼主:
别忘了,我没有用RAM芯片缓冲!!!如果用的话,别说是320KBPS位流44.1KHZ采样,1MBPS位流44.1KHZ采样也会没有问题的!!

请紧记,有RAM缓冲就有你要的速度!!!!

-----此内容被busy于2005-06-07,21:13:28编辑过

网友:
可能串行比并行要慢,我用8MHZ读硬盘,也没有缓冲,320kbps很流畅,并且还有余地.~~~

楼主:
开了个小的缓冲区缓冲了FAT,现在播放起来总算是流畅了。

不过读U盘就是慢,只能播放不超过128kbps/44.1KHZ的位流!

看来只能加RAM缓冲实现U盘任意位流的播放了!

网友(2005-07-23):
我的SD卡MP3,用MEGA8L,11.0592M 晶振,开了512字节的但单扇区缓冲,播320KBPS的时候BUSY灯还是闪烁的,证明还有很大的速度余量

网友:
我用atmega162,晶振8MHZ,直接读硬盘数据再送STA013.播放320KBPS很流畅.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已经解决,开了几十个BYTES缓冲FAT,现在播USB1.1的U盘,320KBPS的位流都没有问题了!至于SD/MMC卡就更没有问题了。SD/MMC比读U盘快很多的。

我本想共享程序的,可是一直没有时间画原理图啊!没有办法:)

我的MP3自动识别FAT16、32文件系统,同时支持SD/MMC和U盘,有选择播发SD/MMC或者U盘的功能。通过串口传送信息到PC上显示,没有时间加LCD。

-----此内容被busy于2005-07-25,09:08:50编辑过

网友:
如何联系你呢?BUSY,打算买你的板子,急呀!快点联系我吧!13342170717!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