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怎样计算一条单周期指令的执行时间?

楼主(2005-06-06):
怎样计算一条单周期指令的执行时间?

有没有计数公式?

哪位大侠知道,可否相告?

楼主:
大概知道了。

1/主频。

网友:
不同指令的执行时间不同。

网友:
avr,9成指令都是單周期的, 1mhz的主頻,一條指令周期就是1us, 自己會算了吧..

网友:
查指令表看该主令需几个周期,再将指令周期数*时钟的倒数等于*微秒。

网友:
对32个寄存器和I/O寄存器的操作指令通常就是1个系统时钟周期,其它,如转移、乘法需要2-3个系统时钟周期。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2014-09-26):
指令周期和机器周期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