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C语言开发单片机,大家使用C中的“结构体与共用体”频率怎样?

楼主(2005-06-06):
有时候,只用20%的C就能完成80%的程序开发。

C中的结构体与共用体,大家经常用么?

网友:
在UART的数据接收发送和数据解释时,用上 结构体与共用体 将会是很爽的。

网友:
结构体和共用体用起来很不错,

能用的话尽量使用

网友:
什麼是: "结构体与共用体"

楼主:
不经意发现avrboy 使用的全是繁体字,

莫非?

难道?

或许?

网友:
呵呵..現在才發現啊!!

网友:
我从来没用过结构体和共用体,也不会用,因为目前还没有碰到必须要用的问题.

网友:
结构体与共用体是不是就是指面向對象??

网友(2014-04-17):
有没有示例,我也很少用,不熟悉!

网友:
楼上你这挖的一手好坟

网友:
9年前的帖子也能翻出来? 这深度刚刚的

网友:
之前写程序只考虑能写出来。现在能注意到一些数据结构和程序架构的问题了。还在探索中

网友:
祖坟都挖了

网友:
9楼这坟挖得真有深度

网友:
挖的一手好坟,改天我也挖挖去。

网友:
突然很好奇,当初ouravr的第一个贴子是什么啊,可惜这里不能@阿莫。

网友:
挖得深。8位机很少用,32位用得不少,尤其STM32之流,库就充满了结构体

网友:
估计是遇到很困扰的问题,然后就一顿挖,然后就挖到坟贴了

共用体(联合体)的方法 把一個unsigned long變量, 分給4個 unsigned char,判断大小端模式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a : 8;
  unsigned char b : 8;
  unsigned char c : 8;
  unsigned char d : 8;
}LONG_BYTES;

typedef union{
  unsigned long LONG_Int;
  LONG_BYTES  Long_Bytes;//此处将结构体换成unsigned char的数组也可以
}LONG_INT;

unsigned char a = 0, b = 0, c = 0, d = 0;

void main(void)
{
  LONG_INT  T;   //声明一个 联合体
  T.LONG_Int = 0x12345678;//整体赋值

  a = T.Long_Bytes.a;   //0x78  看 地址与权值的对应关系
  b = T.Long_Bytes.b;   //0x56
  c = T.Long_Bytes.c;   //0x34
  d = T.Long_Bytes.d;   //0x12  所以是小端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