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AVR第9位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5-06-07):
我们使用AVR芯片设计了一个控制带RS485通信口,使用第9位区分地址帧或数据帧。组网(512台)过程中发现很多“多串口服务器”不支持第9位,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为何使用“多串口服务器”?不明白你的拓扑结构如何。

楼主:
马老师: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组网的控制器比较多,一般要求为数十至一、两百台。PC机的RS232接口出来经过“多串口服务器”,“多串口服务器”出来为RS485接口。“多串口服务器”有1出2、1出4、1出8、1出16等,每个RS485接口上并32台控制器。

网友:
我在实现基于USART的多机通信系统时,一般不采用使用第9位区分地址和数据。而是采用自己定义的用户通信协议,采用轮循呼叫+应答通信方式(半双工)。

楼主:
马老师:

   能否说得详细点?即如何实现。

网友:
我也想问几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1.每一个从处理器都会读取UDR 寄存器的内容已确定自己是否被选中。如果选中,

就清零UCSRA 的MPCM 位,否则它将等待下一个地址字节的到来,并保持

MPCM 为1。

请问:从UDR中读出的是什么?怎么判断选中

2.被寻址的处理器接收到最后一个数据帧后,它将置位MPCM,并等待主处理器发

送下一个地址帧。然后第2 步之后的步骤重复进行。

请问:怎么判断是最后一帧?

网友:
ZENG2003,RS485在低层数据传输(一个字节)同RS232,但实现多机通信往往是由用户自己指定协议实现的,通常不使用第9位。

楼主:
明白,谢谢马老师!刚刚看到您编的MEGA128的书,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