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ICCAVR的Application Builder中配置问题?

楼主(2005-06-07):
首先,Xtal speed是不是指外接的晶振?如果是,那怎么做到系统时钟倍频?

还有,T/C的时钟源默认为系统时钟,可系统时钟通过配置几个熔丝位时给的是一个频率范围,而引用向导生成工程文件的时钟基准是Xtal speed,这我不明白,请马老师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

网友:
1。先确定你的系统使用的系统频率(如4M)

2。确定使用内部RC还是外接晶体

3。配置熔丝位与你使用内部或外部一致。使用外部时注意,你确定使用的晶体频率应在熔丝配置的频率范围内。

4。在ICCAVR中Xtal speed的设置为你在1中确定的系统使用系统频率(4M)

5。T/C的时钟源为系统时钟。

6。如果使用系统时钟分频,(如M128,设置XDIV),ICCAVR的T/C、SPI配置会根据分频后的频率自动调整,以分频后的频率为源。但A/D等频率需要你在编程时按分频频率计算。

7。M128可以在程序中写相关的寄存器,对基本系统(如外部使用4M)频率分频后作为系统频率使用(实现自动调节系统时钟),但需要注意,此时所有与系统频率有关的如USART、C/T、SPI、I2C等都需要按新的时钟频率进行调整。除非必须这样做,一般不建议使用“自动调节系统时钟”的功能。必须这样做的话,你的程序在分频调整后,马上应该将与新频率有关的地方重新设置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