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如何去掉自动保存历史?谢谢!

楼主(2005-06-08):
在DXP2004 SP3下,每改动一次电路,它便会在History里自动生成一个备份文件(如:WJ.~(2).SCHDOC).一个图下来,会被占用很多空间,一个个删除太麻烦.在各个选项里没有找到关闭自动备份的选项.不知哪位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2006-01-06):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judy58 于:2006-01-06,15:56:2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0]“我们的AVR”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6]Protel/PCB 设计论坛
移动执行时间:自本贴发表24小时后

网友:
99SE里左上角有个东东一点出来采单那里

DXP不知道有否

网友(2011-09-19):
左上角点DXP,选择Preference下的DXP System  在DXP System下选择Backup选项在右面的窗口下吧小方框内的对勾点去就可以刻

网友:
还是保留自动保存为好。不然啥时候突然断电了,会很纠结的。

网友(2013-06-14):
很有用,History弄得很大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