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wm得到0~12v @500ma的简易数控电源

楼主(2005-06-08):
想用pwm得到0~12v @500ma的简易数控电源,这样设计行不行,有廉价的办法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考慮到穩定性, 你這種電路是不合格的.

也可以考慮用pwn做成開關電源,效率比你這個的要高!!

楼主:
不合格,请说得具体些,先不谈效率,谢谢!

网友:
你的pwn沒有採樣返回控制!

网友:
http://www.redhat.com/mirrors/LDP/linuxfocus/ChineseGB/November2002/article251.shtml

网友(2009-05-28):
你的pwn沒有採樣返回控制!

--------
请问 pwm采样返回控制 起什么作用?

网友:
指的是反馈量,可以再输出分压返回ADC,程序比较控制输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