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de address 0x12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是什么错误啊?(找出原因了,谢谢大家

楼主(2005-06-09):
我用ICCAVR编译时,出现4行这样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那位可以指点一下吗?
-----此内容被rainbowxia于2005-06-09,15:35:28编辑过

网友:
可能是涵數或變量重名了

楼主:
但是我点击那行错误的话,它又会提示说Error originates in associated .c or .s file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我的程序很小,好像应该没有出现变量重名的问题啊,谢谢指教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ICCAVR中项目更改了目录所引起的,重启ICCAVR,并重新打开项目,应该就不会出现。

楼主:
还是不行,我把ICCAVR卸了重装还是不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代碼是不是copy回來的? 如果是就請從新手打一次.

我記得以前也是這樣出現個問題.

楼主:
不是copy的,是我自己写的,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开始建的时候忘了在option里面进行设置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5-01-02):
楼上的兄弟还在这个论坛吗?
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