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AVR单片机同时产生4路16位PWM信号,请问选哪个型号?

楼主(2005-06-10):
我以前选的是M162,可是后来看到其内部只有一个16BIT的TIMER,所以怀疑同时产生不出来4路信号,请问选择哪个AVR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同时产生4路16位的PWM信号,要用硬件实现。

网友:
有2个16位的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带2路pwm.

楼主:
哦!看到了,我昨天看的是M16,谢谢楼上

网友(2013-10-24):
对ST或者STC不熟,有满足此功能的MCU吗?多谢了!!!

网友:
瑞萨的还不错,

或者这个网店的PWM模块还不错,买了一个,直观显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6541748337

网友:
中颖的SH79F1615,可以有六路16位PWM,可以独立输出,也可作为3对互补带死区的PWM输出,比AVR系列便宜了,就是RAM小了点,51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