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ISP被禁止,是否还能用"有源晶振"+ISP重写熔丝位?

楼主(2005-06-11):
  我的一片ATmega8L和一片ATmega16L熔丝位搞错,看了一下莫站长的贴.于是用一块好的ATmeag8写了个输出1MHz的方波的程序,把输出脚接到坏Atmega8L的XTAL1上,没有反应(不能用ISP重写熔丝).由于只有12MHz晶振,我用一块好的AT89C51,的30脚ALE输出晶振的1/6频率,也就是2MHz,接到坏ATmega8L的XTAL1上,也没反应.于是查了一下以前的老贴,有的人说要是AVR的ISP在熔丝位被禁止,就不能用有源晶振+ISP恢复,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这还用问啊!那单片机设置这个ISP禁止熔丝位有什么用呢!真是被你打败了!

楼主:
  呵呵.其实我并没有写过那两片坏的芯片的熔丝位,我只是用编程器读出来过.后来就发现不能用了.读过几次后(坏)芯片的熔丝位自已就被改了.我只是想试试"有源晶振"救活芯片的实验.

网友:
那就為有用jtag或並行編程器修復了.

网友:
做个简单的熔丝恢复器吧。

我昨天ATMEG48也误写了ISP禁止,后来用51搭了个简单的并行编程电路,恢复过来了

网友:
huaxiling:

  AVR的数据手册里面写明 "在串行编程模式下SPIEN 熔丝位不可访问"

  请问你昨天是如何ATMEG48也误写了ISP禁止??

  我估计可能是

  1 错选了 内部128 kHz RC 振荡器 之类的低频时钟而导致ISP失败。用SLISP,选最低速度,应该可以恢复的。

  2 错选了 外部时钟。  外加4MHz有源晶振就能解决了。

  3 M8/M48/M88/M168等 错选了RSTDISBL=0 ,导致无法进入ISP.----只能用高压并行编程器恢复了(M16等有独立RESET管脚的AVR是不会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也不大明白,我用下载线写熔丝的时候时好时坏,我就连着写了好多下,知道再也无法进入编程模式。此时我试了下单片机原来的程序,能执行,又试了下复位端,也正常。

怎么试也进不了ISP。我怀疑是干扰或是电源什么的问题。

我用并行重写了下,熔丝正常了,ISP可以了,但不知怎么的ISP再也识别不到ATMEGA48的标志字了,总为“ff,ff,ff”,只能禁止标志字写芯片了。

网友:
HJJourAVR的說明好詳細...多謝了

网友(2014-10-18):
高压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