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选择

楼主(2005-06-14):
我的步进电机是一个2相的,相电流1.7A,驱动电压DC24V,步距角1.8,想做一个20细分的驱动器,不知驱动芯片怎么选择,找了许多不是电流大就是电压大,再有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芯片能同时驱动两个两相步进电机的芯片,麻烦各位给我推荐一个!谢了!
-----此内容被nbg1019于2005-06-14,19:47:24编辑过

网友:
据我现在所掌握的还没有这种同时驱动动两个电机芯片,20细分的大多都是用单片机做的。

楼主:
驱动一个也行,只要能满足电机要求!有没合适的芯片,谢了!

网友:
24V的电机想细分应该接更高的电压!

步进电机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恒流斩波]

就是线圈的电流闭环

你可以用18245作桥驱,细分要自己做

不过建议用8个540驱

要做好了不是特别容易

我正在做

不过还没做到细分那一步

网友:
A3977,LMD18254....都是带细分的驱动IC

网友:
20细分用18245是不可能的

除非自己用D/A做!

楼主:
谢了,不过我有些问题要问,18245是3A,55V不高吗?18245为什么不能做20细分,DA我用TLC7528可以不?不能用我们常用的把步进电机运行的各种参数(细分)存入单片机内部RAM ,在把单片机输出的数字量用DA转换为模拟信号, 作为驱动电路细分控制的参考电压.然后给电机驱动芯片,例如18245等。这种方法不行吗?
-----此内容被nbg1019于2005-06-15,22:48:00编辑过

网友:
行!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