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教您一个如何跳出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5-06-15):
我对中断的理解一直不是很清楚!

我写了个中断的程序单独执行好像是没有问题,但在主程序中我希望中断后,继续执行其他的程序,但感觉上好像一直在执行中断程序,没有跳出来!

下面是我的大该程序:MCU: MEGA8 8MHZ

#include<avr/io.h>

#include<std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avr/wdt.h>

#include"avr/signal.h"

unsigned char  ON_OFF;            屏幕开关参数

void int1_int(void)        //外部中断1

  {

   cbi(DDRD,PD3);                     //int1输入脚

   sbi(PORTD,PD3);

   GICR=0x80;                        //int1中断使能

   MCUCR=MCUCR|0x08;                 //下降沿中断触发

   sei();                            //全局终端使能

  }

INTERRUPT(SIG_INTERRUPT1)                      //开关键中断程序

    {

                                           //ON_OFF是全局变量

         if(ON_OFF==1)

        {

          ON_OFF=0;

          PORTB&=0X04;                  //PB2连的LED灯亮

          PORTC&=0X02;

         }

         else

        {

          ON_OFF=1;                    //PB1连的灯亮

             PORTB&=0X02;

            onoffflog=1;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key;

  int a;

  DDRB|=0XC3;

  PORTB|=0XC3;

  DDRC|=0X04;

  //PORTC|=0X04;

  DDRD&=0X07;

  PORTD|=0XF8;

  realtempset=15;

  initial();

  int1_int();

  timer0_int();

  while(1)

  {

    if(ON_OFF==1)                                    //通过中断改变全局变量ON_OFF的值

      {

        display(chardisplay);

        wdt_reset();

        key=key_press();                            //按健操作子程序

        PORTB&=0X00;                                //关闭PB2连接的LED

        }

      }

}

}

为了节省马老师的时间,我只贴了相关部分,按健子程序单独调试没有问题,

我把程序下载到MEGA8中,观察有中断后,PB2连的灯一直亮着,按动键盘后,案件子程序没有被执行!

我的理解是不是程序一直在执行中断程序没有跳出来?

该怎么跳出来?

楼主:
忘记说明了,我用的是GCC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N_OFF;试下

网友:
先禁止掉WDT,然后再调试。

楼主:
马老师,谢谢你的指点!只是我已经禁止了WDT后,调试还是不行,情况没有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
使用

SIGNAL(SIG_INTERRUPT1)

代替

INTERRUPT(SIG_INTERRUPT1)

"GCC中,宏INTERRUPT 的用法与SIGNAL 类似,区别在于SIGNAL 执行时全局中断触发位被清除、其他中断被禁止,INTERRUPT 执行时全局中断触发位被置位、其他中断可嵌套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