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6V输入(四节5号电池供电),输出24V 70mA,有什么好方案?听说34063效率比较低啊

楼主(2005-06-16):
而且如果一级输出提高这么多倍数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看菜吃飯吧,誰不知max的東西好!!

网友:
LM257x是降压的。

以反转模式可以实现升压,但不共地。

但LM257x工作在3.6-6V输入??

楼主:
成本不是问题,一百块也无所谓,只求好方案,谢谢!

-----此内容被stonkson于2005-06-17,22:04:28编辑过

网友:
MAXIM,LINEAR等做开关电源集成的公司应该有,去找嘛。

网友:
MAX668, MAX669

1.8V to 28V Input, PWM Step-Up Controllers in µMAX

Flexible Converters Offer Step-Up, SEPIC, Flyback and Isolated Topologies. MAX668 Output Voltages Limited Only by External Component Ratings.

DESCRIPTION

The MAX668/MAX669 constant-frequency, pulse-width modulating (PWM), current-mode DC-DC controllers are designed for a wide range of DC-DC conversion applications including step-up, SEPIC, flyback, and isolated-output configurations. Power levels of 20W or more can be controlled with conversion efficiencies of over 90%. The 1.8V to 28V input voltage range supports a wide range of battery and AC-powered inputs. An advanced BiCMOS design features low operating current (220µA), adjustable operating frequency (100kHz to 500kHz), soft-start, and a SYNC input allowing the MAX668/ MAX669 oscillator to be locked to an external clock.

DC-DC conversion efficiency is optimized with a low 100mV current-sense voltage as well as with Maxim's proprietary Idle Mode™ control scheme. The controller operates in PWM mode at medium and heavy loads for lowest noise and optimum efficiency, then pulses only as needed (with reduced inductor current) to reduce oper-ating current and maximize efficiency under light loads. A logic-level shutdown input is also included, reducing supply current to 3.5µA.

The MAX669, optimized for low input voltages with a guaranteed start-up voltage of 1.8V, requires boot-strapped operation (IC powered from boosted output). It supports output voltages up to 28V. The MAX668 oper-ates with inputs as low as 3V and can be connected in either a bootstrapped or non-bootstrapped (IC powered from input supply or other source) configuration. When not bootstrapped, it has no restriction on output voltage. Both ICs are available in an extremely compact 10-pin µMAX package.

要外接N沟MOSFET。

$2.10 @ 2.5k

网友:
去 http://www.Micrel.com 找一款,他的电源产品性能也是很不错的,同样的产品价格一般是Maxim LINEAR 的一半。你提到的要求他有很多产品可以满足。如 MIC2287 2289 2290 2292 2293等。

楼主:
多谢两位!

两个网站都去找了一下,唉,好像这样大的电压提升内置MOSFET的效率都很低,大部分器件没有给出输出24V的效率,但是从其他输出电压(15,12等)曲线看,4v升24v的效率可能也就60%左右。

如果选用max668,外部mosfet选用那一款合适?主要是考虑效率和易购买,手册上写的是FDS6680

网友:
适用于笔记本电脑的30V MOSFET

----优化后的30V FDS6690A/FDS6670A N沟道MOSFET在最大12A的负载电流下可提供高的效率。当栅源电压VGS等于4.5V时,FDS6690A高端MOSFET的RDS(on)为0.017Ω,当VGS等于5V 时,栅极电荷为17 nC。

----FDS6670A低端MOSFET,当栅源电压VGS等于4.5V 时,RDS(on)为0.008Ω,当VGS等于5V 时,栅极电荷为35 nC。另一对管FDS6612A/FDS6680,当负载电流为8A时性能最优化。该产品采用SO-8、SuperSOT-8、SuperSOT-6、TO-220/263和DPAK几种封装。(1000只以上每只0.42美元起价,有现货。)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传真:001-972-910-8036

----http://www.fairchildsemi.com

范例里面输出的是24V/1A. 所以用的是11.5A的FDS6680.

楼主的输出电流不大,选用其他耐压30V~40V的[快速]NMOSFET,电流小一点也行。

楼主:
好,就先用这个试试了,谢谢HJJourAVR !

网友(2022-01-19):
好久远的帖子,洛阳铲挖一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