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接口ISP在线编程器(mega8模拟USB接口)亦有avrdude-gui Win图形用户界面

楼主(2005-06-17):
<new>自制USB接口ISP在线编程器(mega8模拟USB接口)上位机用AVRdude.exe 全套制作资料,亦有avrdude-gui Win图形用户界面

USBasp - USB programmer for Atmel AVR controllers

USBasp is a USB in-circuit programmer for Atmel AVR controllers. It simply consists of an ATMega8 and a couple of passive components. The programmer uses a firmware-only USB driver, no special USB controller is needed.

Features

Works under multiple platforms. Linux, Mac OS X and Windows are tested.

No special controllers or smd components are needed.

Programming speed is up to 5kBytes/sec.

SCK option to support targets with low clock speed (< 1,5MHz).

Planned: serial interface to target (e.g. for debugging).

Download

Circuit, Firmware, Patch for avrdude and precompiled version for Windows:

全套制作资料下载

到以下网站下载:

http://www.fischl.de/usbasp/index.html

USB driver

在Windows 的dos界面

<new>自制USB接口ISP在线编程器(mega8模拟USB接口)电路原理图

new>自制USB接口ISP在线编程器(mega8模拟USB接口)

使用说明资料: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8-07,10:50:54编辑过

楼主:
new>自制USB接口ISP在线编程器(mega8模拟USB接口)也有avrdude-gui Win图形用户界面

将avrdude-gui解压执行。

1.选择正确的avrdude.exe执行,因为有多个版本

2.选择芯片如: m16

3.选择执行的任务如: 写flash以及校验flash

4.选择其他的执行任务

5.在命令栏要修改,将<<-c stk200 -P lpt1>>修改为<<-c usbasp>>

6.在命令栏要修改如以下的: 修改之后按execute执行任务。

avrdude-gui Win图形用户界面:

在这提醒大家:

    在使用usbaspUSB接口的ISP在线编程,目标芯片很容易熔丝位锁上,不能再应用在线编程,要注意。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8-07,15:36:01编辑过

网友:
DOS界面的AVRISP上位机软件?为什么要用DOS界面的?

网友:
能不能支持其它的编程软件?

网友:
大家讨论一下用VB做一个ISP的界面!!!!

网友:
这个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7346&bbs_page_no=1&bbs_id=1000

里提供的是同一个东西吧?

网友(2005-07-17):
求助!

按资料作了一个,能正常安装驱动,但是使用时有如下告警信息,咋回事呢?

用的是马老师的实验板

D:\tmp>avrdude -c usbasp -p m16 -U flash:r:flash.bin:r

found 5 busses

avrdude: error: programm enable: target doesn't answer. 1          <-------

avrdud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Reading | ################################################## | 100% 0.00s

avrdude: Device signature = 0x000000

。。。以下略

盼望DX指导!!!
-----此内容被lihs于2005-07-17,09:45:06编辑过

网友:
检查过连线应该没问题,avrdude在读写操作时红灯还会亮

又发现短接J3后可以使用,但是速度非常慢

-----此内容被lihs于2005-07-20,07:00:23编辑过

网友:
看过firmware源程序,原来短接j3后是用软件方式实现spi,断开是用硬件spi,

将延时调整后,编程变快了,写一片m16约10秒,校验8秒

不知道硬件spi为什么不行(熔丝设置lfuse 9F,hfuse D9)

我用的是mega8L-8pi,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听说mega8可以超频,能超多少呢?
-----此内容被lihs于2005-07-20,08:18:10编辑过

网友:
我把下载的资料里firmware里的东西用gcc编译,结果有错误,大家帮忙看一下,因为我想改到别的芯片上。好像要用C++来编译。

下面是出错信息。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Linking: main.elf

avr-g++ -mmcu=atmega8 -I. -gdwarf-2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main.o  -std=gnu99 -MD -MP -MF .dep/main.elf.d main.o CLOCK.C ISP.C D:/WinAVR/bin/../lib/gcc/avr/3.4.3/../../../../avr/include/stdint.h --output main.elf -Wl,-Map=main.map,--cref    -lm

cc1plus.exe: warning: command line option "-Wstrict-prototypes" is valid for C/ObjC but not for C++

cc1plus.exe: warning: command line option "-std=gnu99" is valid for C/ObjC but not for C++

cc1plus.exe: warning: command line option "-Wstrict-prototypes" is valid for C/ObjC but not for C++

cc1plus.exe: warning: command line option "-std=gnu99" is valid for C/ObjC but not for C++

cc1plus.exe: warning: command line option "-Wstrict-prototypes" is valid for C/ObjC but not for C++

cc1plus.exe: warning: command line option "-std=gnu99" is valid for C/ObjC but not for C++

D:\WinAVR\bin\..\lib\gcc\avr\3.4.3\..\..\..\..\avr\bin\ld.exe:main.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

D:\WinAVR\bin\..\lib\gcc\avr\3.4.3\..\..\..\..\avr\bin\ld.exe:main.o:1: parse error

make.exe: *** [main.elf] Error 1

> Process Exit Code: 2

网友:
我用winavr (今年2月份出的版本)编译很正常

网友:
lihs你好,能不能把你的makefile文件发给我看看。

我用的也是200502版本的。

或者你看看我的MAKEFILE文件错在哪?

-----此内容被yule于2005-07-21,13:51:42编辑过

网友:
makefile不用改动,就用原来的,在PN下新建1个project(firmware目录),将firmware目录里的3个.c文件,3个.h文件加入project,在Tools菜单下选择makeall就可以了。

-----此内容被lihs于2005-07-21,16:44:08编辑过

网友:
还是不行啊。和上面的错误一样。有两条错误。

> "make.exe" all

avr-gcc -Wall -O2 -Iusbdrv -I. -mmcu=atmega8  -o main.bin usbdrv/usbdrv.o usbdrv/usbdrvasm.o usbdrv/oddebug.o isp.o clock.o main.o -Wl,-Map,main.map

D:\WinAVR\bin\..\lib\gcc\avr\3.4.3\..\..\..\..\avr\bin\ld.exe:main.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

D:\WinAVR\bin\..\lib\gcc\avr\3.4.3\..\..\..\..\avr\bin\ld.exe:main.o:1: parse error

make.exe: *** [main.bin] Error 1

> Process Exit Code: 2

网友:
你把firmware下面文件打包发上来我试一下

> "make.exe" all

avr-gcc -Wall -O2 -Iusbdrv -I. -mmcu=atmega8  -c usbdrv/usbdrv.c -o usbdrv/usbdrv.o

avr-gcc -Wall -O2 -Iusbdrv -I. -mmcu=atmega8  -x assembler-with-cpp -c usbdrv/usbdrvasm.S -o usbdrv/usbdrvasm.o

avr-gcc -Wall -O2 -Iusbdrv -I. -mmcu=atmega8  -c usbdrv/oddebug.c -o usbdrv/oddebug.o

avr-gcc -Wall -O2 -Iusbdrv -I. -mmcu=atmega8  -c isp.c -o isp.o

avr-gcc -Wall -O2 -Iusbdrv -I. -mmcu=atmega8  -c clock.c -o clock.o

avr-gcc -Wall -O2 -Iusbdrv -I. -mmcu=atmega8  -c main.c -o main.o

avr-gcc -Wall -O2 -Iusbdrv -I. -mmcu=atmega8  -o main.bin usbdrv/usbdrv.o usbdrv/usbdrvasm.o usbdrv/oddebug.o isp.o clock.o main.o -Wl,-Map,main.map

rm -f main.hex main.eep.hex

avr-objcopy -j .text -j .data -O ihex main.bin main.hex

> Process Exit Code: 0

-----此内容被lihs于2005-07-21,18:50:58编辑过

网友:
将SCK降到192K,现在硬件SPI方式也可以用了

写一片m16约7秒,校验5秒

谢谢andy提供的资料!
-----此内容被lihs于2005-07-21,20:47:39编辑过

网友:
终于编译通过了。

原因是这样,首先我用makefile wizard生成了自己的makefile,但编译时出错。虽然出错,但生成的.o文件都还在,这时即使用原来的自带的makefile,也会报告.o文件格式不对。

这时要删除旧文件或make clean一次,再用原来的自带的makefile。

我自己的makefile为什么不行,还要慢慢研究。

网友:
我按照资料也制作了一个.一次性通过.就是上位机有点不太好用.期待着上位机的改进.

楼主:
在应用USBASP时作了2点修改:

1. 增加J4跳线,J3和J4作为选择烧写速度有4档:

      1档 375K    高速

      2档 187.5K  中速    一般选用 2档 。

      3档 93.75K  慢速

      4档 8K      超慢速

2. 在主程序开始利用红色LED作为选择烧写速度的指示信息,选择多少速度档红色LED就闪烁多少次(1~4)。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8-07,15:39:46编辑过

网友:
顶!!!!

这样的帖子,决不能让它沉了

网友:
制作成功,还是蛮好用的

就是avrdude的功能还不是很容易掌握,如果哪位高人能够给几个实例就更加好了,毕竟大家都是说汉语的嘛,如果对着一张满是英文的说明,想必很难受吧?!

网友:
刚做的USBasp出了一点问题:

前天做的USBasp在昨天用的还是蛮好的,用高速下载时速度很快的,但是今天高速下载出了问题,只能用最低的速度来下载了,速度好慢呀!

这是什么问题呀?硬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是固化软件的问题?还是上位机程序的问题?还是模拟接口的速度不稳定所导致的故障呀????

我弄了一个下午,头都大了!

哪位大虾帮帮我!!!!!

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写10次会有1-2次写错,熔丝都写成了00,只好降速到192k就很稳定了,速度还能接受。

网友:
我的连芯片的型号都读不出来呀!

开始还很好用的嘛,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呀?

网友:
你也降一下频吧

网友:
降频以后正常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不知道上面讨论的人是不是中国人,软件界面是日文,提供的资料是英文,有点故弄玄虚之嫌!

网友:
楼上已经不能和国际接轨了,呵呵。

网友:
麻烦那位将"使用说明资料"翻译成中文!

网友:
不是很好翻译呀

将就着慢慢的看吧

楼主:
亦有avrdude-gui Win图形用户界面

网友:
KAMAVR中也带有这一功能(如下):

"Tools"->"Program Avr"

-----此内容被testcode于2005-08-07,12:10:59编辑过

-----此内容被testcode于2005-08-07,12:13:21编辑过

网友:
谁有这种双面PCB板的文件资料?

网友:
做的好精制呀!

我好欣慕呀

我做的一个完全是手工制作的,连电路板都是完全的手工绿色产品,呵呵

就是外观丑点,不过还是蛮好用的,一次成功!

不象我的JTAG,现在还是没有成功,老是提示那个“非常出名的 OCD JTAG错误信息”的错误,好烦好烦呀!

现在用avrdude,很方便,功能好强大呀,我越来越喜欢她了,呵呵

网友(2005-08-24):
红日:你说:

在应用USBASP时作了2点修改:

1. 增加J4跳线,J3和J4作为选择烧写速度有4档:

      1档 375K    高速

      2档 187.5K  中速    一般选用 2档 。

      3档 93.75K  慢速

      4档 8K      超慢速

2. 在主程序开始利用红色LED作为选择烧写速度的指示信息,选择多少速度档红色LED就闪烁多少次(1~4)。

增加的J4接在哪?程序中要改哪?能指点一二否?谢了

网友:
建议大家别用,很容易被误烧写熔丝位,即使你不烧写熔丝位,连续下载7、8次熔丝位就搞定,再也无法下载,我下载过Mega8、Tiny26都一样挂了。

网友:
to:aayon1979

不会吧?!

我用的很好的呀

没有你说的情况发生呀!

就是一个问题,只能够使用USBasp,而不能够用AVR910和STK500(HVProg),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想可能是配置文件的问题........

Help me!

网友:
请问红日:

该编程器(USBASP)能否在Linux下面使用?

如果能够,该如何配置呀?

比如驱动如何安装等等……

谢谢了

网友:
硬件就是AVR309吧?

网友:
刚搞了一个,读出来数据全是零,写也不行

如何降频,没有找到改的地方

网友:
我已做了一个,接到PC的USB口上绿色的LED能点亮。计算机可以找到新硬件,可是无法安装驱动程序。另外我的晶振是16MHz的,不知熔丝位该如何设置?

网友:
16m一定装不上

网友:
to lihs:请问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在读写过程中红色LED已会亮。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到现在都无法解决。能否将你的制造资料(目标板电路图)及解决方法的资料发一份到我邮箱?我的邮箱是:ynspdavid@126.com,谢谢。
-----此内容被ynspdavid于2005-09-19,19:01:21编辑过

网友:
我的avrgccide即将支持此编程器(不是调用avrdude),目前已经可以读写熔丝及芯片特征码了。

网友:
zhifeng,你太厉害了,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2005-10-10):
我不知道在自制USB接口ISP在线编程器(mega8模拟USB接口)电路原理图中接到mega8 PD0,

PD1上的这两条线是起什么作用的,那位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每次都要手工该命令,不方便啊,有其它支持的更好的软件吗?

网友:
1楼:

    在这提醒大家:

       在使用usbaspUSB接口的ISP在线编程,目标芯片很容易熔丝位锁上,不能再应用在线编程,要注意。

很容易将熔丝位锁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该编程器不稳定吗?

我现在已有两片m16被无缘无故的锁上了,很郁闷。

网友:
没有必要裹那么严实嘛

像个粽子,缺乏美感呀!

呵呵……

网友:
我的制作失败

接上USB线 绿LED亮,计算机无反应,请问哪里出错?

mega8的熔丝怎么设置?

网友:
我的mega8的熔丝设置成低位9F 高位D9

网友:
"有一个PROGISP的软件可以支持USBASP进行ISP"

在哪呀。能说说网址吗?

网友:
楼上的我给你个连接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9930&bbs_page_no=3&bbs_id=1000

建议你采用avrgccide 最新版,此版本支持自定义熔丝提示,progisp只是我的最初版本,从功能上比avrgccide中集成的弱。

网友:
将SCK降到192K,现在硬件SPI方式也可以用了

请教大家这"SCK降到192K"具体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
将SCK降到192K是通过修改isp.c这个程序里对SPCR和SPSR的设置实现的

网友:
/* enable SPI, master, 375kHz SCK */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SPR1);

SPSR = (1 << SPI2X);

将SCK降到192K上面要怎么改

网友(2005-12-31):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SPR1) | (1<<SPR0);   //<-------

SPSR = (1 << SPI2X);

网友:
to:sballbobo 波波,是不是受我的启发? 此句将速为187.5K,不能降到192K

网友:
挺好的,我一直都用它!

www.mcuzone.com

网友:
楼上的你们的usbasp卖得不错吧!

网友:
偶的不卖。

那个网站不是我的,只是软件在人家那下载。要我上传一个给你不???

网友:
这个程序最初好像在这儿贴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不会要此软件,此软件是调用avrdude的,我自己的软件很好用,不会用别人的。

网友:
最初是帖这里的,我也下载了

网友(2006-05-14):
今天空闲,也做了一个USPASP,土的很。

还有其他两个工具,都很土。

第三个是USPASP

第二个是并口编程器,74LS244

第一个是232通讯的,插在编程的插座上,用来调试的。

网友(2006-09-16):
用这个avrdude gui 吧,不用每次修改命令行。

网友:
avrdude-gui 现在只能在 Windows 下面运行吧,速度挺快的!

在 Linux 或者 Unix 下的 avrdude-gui 或许正在开发中,现在还只能用命令行。

网友(2007-02-09):
我的USB下载线做好后,用别的下载程序老是有问题,以为是板子原因,电压调了,电容加了都不行,后来检查是下载程序的问题,找到这里下了这程序一试板子什么问题都没有.做板子半天,给下载程序折腾了我一天半.

网友:
照图纸焊了一个,还不错。就是我的笔记本找不到硬件设备,但台式机可以。本站上提供zifeng编程器能直接支持。另外,将编程电缆从10线简化成了6线,并直接提供了28管脚的插座,能将28脚的mega8直接插上去编程。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找不到,接一个带外接电源的usb hub就好用了

网友(2007-03-13):
在USB口的两个数据线上加两个3.6V的Z-DIODE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看了很多帖子还有几个问题没搞懂。

ATMEGA8内部需要程序吗?

是什么程序?哪里有?怎么些进去?

希望DX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07-05-02):
我也做一用不了

网友:
M8里面当然要用程序了。注意硬件上面的问题,另外原来的程序对M8支持行,但不能支持M88/M48等芯片,要自己对程序进行修改,现在我已经做成了。用M8的也行了,用M48的也可以了。另外自己对ISP的程序进行了修改,自我感觉不错。如果要做的小点,最好还是要让厂家做板,做成双面板就小多了(用贴片元件)。利用这个帖子问一下AVR的芯片都能支持高压串行编程吗?我只知道八脚芯片可以的。

网友(2007-08-06):
为什么我的USBASP下载器写不了M48和M64?M8和M16我都试过,没问题。。。。

网友:
48与64都含有数字“4”,风水不好啊 ...

网友:
armok 风水不好该如何摆正它呀?zhifeng 大师出手搞掂它。呵呵....

网友(2007-10-21):
制作成功!
不过要改下SCK的频率,我的系统里只能用93.75K.再高就提示出错.

网友:
请问谁的USBISP可以下AT89S51\S52啊,我的只能下AVR的

网友(2008-06-03):
用智锋PROGISP 1.6.6 能很稳定地下AT89S51-S52  <http://www.zhifengsoft.com/download.htm>

网友:
现在都用USB接口的下载线了,解决笔记本使用下载线的问题体积小方便携带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75500472.html
这里有的。如有需要请联系13711881502金先生

网友(2010-05-28):
回复 网友A:

你的usbasp能用吗??M8L时钟是8M,你用的是12M晶振 啊?我怀疑啊!能给个明确答复么,我也想做,只是手头只有M8L的芯片,不敢做,谢谢了

网友(2012-09-22):
有没有源代码啊。如果是东西的话那就没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