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大家达人关于uart(RS232)通信协议编程中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05-06-17):
最近在用mega64的uart0端口于sim100模块的通信中发生了些问题。我用iccavr自动生成程序,然后自己按照mega64的说明书上加了1段发送和1段接受程序,但是在单步调试的过程中发现总是不能正常的进入发送程序。

如果能有程序示例给我看下最好,谢谢。

楼主: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5-6-21 9:31:40

// Target : M64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1)

#define PARITY_ERROR (1<<UPE1)

#define DATA_OVERRUN (1<<DOR1)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1)

#define RX_COMPLETE (1<<RXC1)

#define UART_BEGIN_STX        0xBB

#define UART_END_STX        0xEE

#define RX_BUFFER_SIZE1        8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1_rx_isr:iv_USART1_RXC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uart1_init(void);

void uart1_rx_isr(void);

void init_devices(void);

// USART1 Receiver buffer

char rx_buffer1[RX_BUFFER_SIZE1];

unsigned char rx_counter;

// This flag is set on USART0 Receiver buffer overflow

int Uart_RecvFlag;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00;

PORTB = 0xFF;

DDRB  = 0x00;

PORTC = 0xF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FF;

DDRD  = 0x00;

PORTE = 0xFF;

DDRE  = 0x00;

PORTF = 0xFF;

DDRF  = 0x00;

PORTG = 0x1F;

DDRG  = 0x00;

}

//UART0 initialisation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1_init(void)

{

UCSR1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1A = 0x00;

UCSR1C = 0x06;

UBRR1L = 0x33; //set baud rate lo

UBRR1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1B = 0x90;

}

void uart1_rx_isr(void)

{

char status,data;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status=UCSR1A;

  data=UDR1;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if (!Uart_RecvFlag)

    {

       rx_buffer1[rx_counter] = data;

    switch (rx_counter)

    {

            case 0:

        if (data == UART_BEGIN_STX)     rx_counter = 1;

        break;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rx_counter++;

        break;

       case 5:

        rx_counter = 0;

        if (data == UART_END_STX)  Uart_RecvFlag = 1;

        break;

    }

   }

}

   else

    rx_counter = 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s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XDIV  = 0x00; //xtal divider

XMCRA = 0x00; //external memory

port_init();

uart1_init();

MCUCR = 0x00;

EICRA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CRB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ETIMSK = 0x00; //extended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DDRF=0x07;

  PORTF=0x00;

  while(1)

  {

    if (Uart_RecvFlag)

    {

           PORTF |= BIT(PF0);

           delay_nms(1000);

           PORTF &= ~BIT(PF0);

           delay_nms(1000);//处理收到的数据包

           Uart_RecvFlag = 0;        //允许USART接受新的数据包

     }

          //处理其它任务

  }

SEI();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n微秒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

  {

      asm("nop");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

  delay_nus(1000);

}

}

上面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一段程序,但是似乎就是进不了uart1的中断程序,想问问大家大概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