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块稳压IC的型号 - 使用 ATMega16 控制。

楼主(2005-06-17):
+---V---+

Ground 1 |       |8 ----+

   5V  2 |       |7 ----+---- Vout 5V

   5V  3 |       |6 ----+

+--+-- 4 |       |5 --+-----######--- I/O(MCU 0V/5V)

|        +-------+    |    R=1000 Ohm

|                     #

#                     #

# R=1000 Ohm          # R=1000 Ohm

#                     #

#                     |

|          +----------+------------- 5V

|          |

|          #

|          # R=1000 Ohm

|          #

|          #

|          |

+----------+------------------------ I/O(MCU 0V/5V)

IC 的1脚接地,2和3脚接电源输入,6/7/8 连接在一起,作为电源输出

4 脚通过一个 1KOhm 的电阻被 I/O(MCU 0V/5V)控制. 这个I/O接 1KOhm 的上拉电阻。

5 脚接 1KOhm 的上拉电阻, 并且通过一个 1KOhm 的电阻被 I/O(MCU 0V/5V)控制。

MCU 是 ATMega16 运行在 16 MHz

楼主:
测试结果如下:

第4脚控制 第5脚状态 Vout

0V        5V        5V

5V        5V        1V

网友:
一个SO-8封装内的2只MOSFET,TTL兼容电平,这样的MOSFET型号太多了。

网友:
不像是SO8的MOSFET,常用的SO8双MOSFET的管脚也不是这样的。

网友:
SO-8双MOSFET的管脚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有很多种。

具体的可以去Siliconix或者IR的网站找。这个管子应该是低压数字电路电平兼容型号。也就是说不到5V即可全导通,不像普通MOSFET要12V。

网友(2015-03-22):
SO-8双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