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外遥控器为什么比自制红外载波的发射功率强得多?

楼主(2005-06-17):
我们按我们的AVR首页提供的实例“简单的被动式红外线报警器”,用ATM8搭了一个红外载波发射电路

同样用的是0038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接收,红外发射头与成品的红外遥控器的也相同,可是自搭的红外载波发射电路的接收能力比成品的红外遥控能力就低的多!

如成品红外遥控器在允许接收范围内可以不用正对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就可以正常接收,可是自搭的红外载波发射电路的红外发射头就得正对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才能正常接收!!

是不是发射功率比成品的红外遥控的发射功率低?

或者还有什么其它原因!!

网友:
那是接收头的问题。

一体化塑料封装的灵敏度不好。

最好的是金属封装那种,以前的旧彩电就是了,在客厅随便对着那里都能遥控。

网友:
楼上没看清楚楼主得意思

估计是你的红外发射功率不够,或者是你的红外载频有偏差!

楼主:
但为什么成品的遥控器的接收却可以好灵敏呢?

楼主:
多谢HJJourAVR 、makesoft两位大侠的回帖

那如果是发射功率不够,那为什么成品的遥控器的发射功率就那么强呢?

那成品的遥控器里的发射电路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看了一下也就是一个三极管放大嘛!!

网友:
那你的发射管电流够大吗?

网友:
HJJourAVR

你好!

我们用的是同一个接收头接收遥控器的信号与自己做的发射装置的信号,

谁能帮忙,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们用的是47欧姆的电阻,5v电源

网友:
好象发射头上面的压降很大

网友:
三极管的射极所接电阻很小,有的还采用达林顿结构,所以峰值电流比较大。

不过工作时间很短,间歇很长,所以不必心痛这个电流。

你可以把强的那个遥控器拆开来看看嘛。

楼主:
发射管的电流有8mA,我觉得应该是够了!!

网友:
我看了本站的那个发射电路原理图

他用的是9014,而且是反射式,不是更弱的红外信号了吗?

我有用过遥控器上的达林顿管,反射还是不能多远
-----此内容被xilin于2005-06-17,22:46:55编辑过

网友:
makesoft

我用信号发生器实验过了,也没有多远啊?

网友:
8mA算什么?太太太弱啦。

看看数据手册嘛。

网友:
8ma的电流确实太小了,遥控器上的的限流电阻好象没到10欧姆

还有,有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只能接收受到经过38K调制的信号,如果是连续的38K信号(即没有调制信号),接收头可能接收不到

网友:
现在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的灵敏度都很高,所以说这现象跟接收头没有关系。你说的现象重要有以下几种可能:

1。你的发射电流不够,遥控器发射时led的峰值电流可达60ma 以上,你之前所说的8MA不知是指峰值电流还是平均电流。还有,你所说的“也就是一个三极管放大嘛”,那就太片面了。单级三极管的放大电路,其电路形式不同,基极电留不同,其放大特性相差百倍。

2。你发射时的载波频率不准,频率偏移越大,其灵敏度下降越大。

3。你发射时的篇码不对,接收头对连续的38k载波是有直流积累的,其灵敏度随着接收到的38k信号时长而降低。你若只发射未经调制的连续38k信号,灵敏度高才怪啊

网友:
其实只要仔细看看成品的发射控制部分就可,一般成品机的发射开关管要求是能够承受大电流(相对),导通压降小的。还有就是做38K载波的时候,尽量不要做的1:1占空,可以做成1/3的样子,那样就可以更减小红外管限流电阻,实际成品发射管的峰值电流可以在500mA~1A,这是不必怀疑的,因为占空比很小,发射时间也很短,所以实际电流并不大,但是却可以达到很远的距离。

楼主的8mA可能真的是太小了。你可以拿个成品遥控器,在很暗的地方按动按钮,对着发射管是可以看见微弱的红光的,当你自己做的发射管也能看到时,就说明发射功率达到了,那么可以另外找原因。

当然如果你条件好,可以直接用示波器观察发射管的限流电阻上面的峰值电压,然后算算峰值电流有多少,这个值最好是大于200mA以上。

另外调制方面当然也要注意,比如像调制度什么的,假如38K关断不好,就一直有比较弱的连续光发射,当然也会影响接收。这方面就不多说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三位楼主的帮助,我想我已经知道问题的实质之所在了

再次感谢!!!!
-----此内容被lanxieyu于2005-06-18,20:39:35编辑过

网友(2006-08-31):
同意amigenius的说法

网友:
这个现象出了载频不对外,基本上只有一个可能:如果连续发射38K载波在几十欧姆限流电阻时,发射二极管的极温会升高,发射出去的38K载波有效幅度太小,不信用个红外线接受二极管测试一下看看,俺们这里做红外线光栅报警器时测过,连续发射38K载波1秒以后接收二极管输出的38K脉冲幅度极小,用示波器基本上观察不到;而采用调制发射,效果要好得多,但输入信号的占空比太大的话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俺们最后确定的占空比确定在10左右,一个发射管串联12欧姆电阻5V电压用38K接收头距离可以达到17米;

一般家电的红外线遥控器编码信号只发射几组后就停了,一直等到下一次按键才会发射;发射二极管的极温基本上不会升高,发射效率自然就高了;

俺们作比例遥控红外线发射机时出现同样的情况,不得不采用连串带并联(5行12列),才达到25米的有效距离(室内篮球场);原因就是比例遥控器的调制信号是连续的,比如6通道的比例编码是帧周期20毫秒,高电平脉冲宽度0.4毫秒,每帧7个,脉冲间隔1.5毫秒正负0.5毫秒;赫赫,为解决这个问题成本增加不少,幸亏只是自己玩玩小遥控飞机。。。。

网友:
用10欧姆的电阻

网友:
与发射管也有关系啊。

红外射管发射出红外线时,不一定看得到红光的。可看到红光的是带可见光的红外发射管。(17楼说的发射管是可以看见微弱的红光,可不太正确!)

发射管的发射距离还与它的辐射角有关,与红外光的波长也有关系。所以买发射管的时候要问清楚点。可以去这个网站看看:http://www.szdongbao.com/company.asp

成品红外遥控器的发射管的辐射角一般都是120度的,距离是7到8米左右。要远点的可用小辐射角的(12米左右),要有几十米远的就要用聚焦的啦(可到50米哦)。

给发射管加的是占空比为1:3的38KHz载波,也就是说发光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就够了。与发射管串在一起的电阻用10欧姆就行了,发射时的瞬间电流可能会上100mA(与发射管有关),所以用的开关管也要选好型号。

带金属壳封装的一本化接收头好点。不过要求高的就最好自己用接收管做接收电路。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过,但还没解决

网友(2010-05-25):
标记,讨论帖。

网友:
1、三极管是作为跟随器用,串在集电极的有发射管和1欧姆的电阻,接到3.3V上;
2、38k的频率要比较准确;
3、信号的占空比最好为1:3;

网友(2010-11-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体化的信号很强,自己用三极管搭的电路,遥控器必须靠近接收头!

网友:
http://www.eda121.com/avr/KFGJ/syban/200708/405.html
这里有图

我觉得应该使用放大,比较器,加速???

网友:
我也是。。距离比较近,不知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11-12-27):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距离比较近,不知楼主解决了没。。。

1,看你的发射占空比是否为30%,另外,载波频率有没有用示波器测是否接近38K。还有,发射的波形相位是否正确,我用的一个8050的三极管,就串了一个2.2R的电阻,3.3V电压,遥控距离有七八米

网友(2014-11-06):
楼主,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很疑惑,原装的遥控器反射能力很强,在近距离可以达到360°,而自制的偏转角度没那大,我想可能跟功率和管子都有关系,可以把原装遥控器上发射管换到自制上面先排除管子的问题,然后,在研究电路。

网友:
反射和直射频率特性会改变吗?

网友(2017-06-14):
MARK ,学习了。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