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 硬盘控制 的源代码及电路图,申请加入本站的 应用实例 !!

楼主(2005-06-17):
未经本人或本站站长同意不得转载。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大家一起讨论,共同学习,呵呵

楼主:
ATA的接口命令

-----此内容被jfjarm于2005-06-17,22:19:54编辑过

楼主:
站位待编

网友:
哈哈, jfjarm 小金::站位待编

谢谢jfjarm 小金了,都是好东西,最近弄到了PIC18F4550,有硬件USB功能,准备和硬盘一起玩玩,谢谢这么好的资料了

网友:
这个东东是做什么用的? 用来读写硬盘么?? 请小金大哥说说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好么?

楼主:
回 jackiezeng 剑客曾

这个是用M16L控制硬盘,对硬盘可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
好。也顶一下。。。

目前我们网站正在进行一些内部调整。调整好后,就能将资料整理入网站内。

网友:
16条 地址线  是不是只能 寻址 2 的 16次方  那么多的 空间呢?  可以读那些 大容量的硬盘么?

楼主:
回jackiezeng 剑客曾

DATA0~DATA15是数据线,硬盘的的数据线要16根,地址线只有3根,通过硬盘寄存器写操作来对硬盘的那个扇区进行操作/************************************************************

*函数名称:void LBA(unsigned long lba)

*用途:LBA寻址

************************************************************/

void LBA(unsigned long lba)

{

        WriteReg(6,0xe0+(lba>>24));//可看做是地址线--4位

        WriteReg(5,(lba>>16));//可看做是地址线--8位

        WriteReg(4,(lba>>8));//可看做是地址线--8位

        WriteReg(3,(lba));//可看做是地址线--8位

        WriteReg(2,1);

}

共28位,2的28次方再×512

很大哦

网友:
哦, 好东东哦~~~~! 可以用来做硬盘 MP3  么??

楼主:
可以,但不能用M16,M16模拟读写速度慢。

用8515、M64等芯片,再用74245或CPLD把硬盘的16位数据宽度转换为8位,可加快读写速度。

网友:
攪定這個,還來更難吞的fat文化系統啊!! 其侍樓主更進一步的開發!!

楼主:
好的,FAT32学了都半年了,也忘了很多,最主要的还是硬件。

M128的板子我已做坏一个了,是手工做的,可恶。

网友:
照上面的算了一下,可以有128G了. 可是现在的好多硬盘都大于这个数.

哪该怎么办啊?

楼主:
不好意思,找不到有关这方面资料,我也不知道。

对于一般的移动硬盘或硬盘式MP3或一些记录仪够了。

网友(2006-02-09):
to zhangna_901887:

PIC18F4550我也弄到了一堆,也想做点实验。咱俩可不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顶,不知通过那个引脚,写入读写命令。与上位机进行读写操作的引脚。谢回?

网友:
什么样的硬盘?台式机好像12V供电的哦,单独加12v电源吗

网友:
正点,顶上去

网友(2006-03-22):
呵呵  谢谢LZ 了   我做论文刚好要用  感谢啊

网友:
好东西!

还想问一下

硬盘电源怎么供电

网友(2006-09-10):
好像很难喔~~~顶下

网友(2007-04-10):
呵呵,这帖子到后面就水了

网友:
水贴就水贴了,不顶对不住楼主了

网友(2007-06-30):
先顶一下,再下载看看!!!

网友:
顶了再看,楼主好人

网友:
下载了有时间研究一下,十分感谢楼主

网友(2007-10-17):
一直想玩这个,也分析了ATA命令集,但就是没这耐心搞出来。
楼主你强!!

网友:
小金你好,你是台州哪个地方的啊

网友:
chengjia ,太落后

网友:
感谢搂主无私奉献,不过有个问题,ATA的接口命令的PDF我怎么打不开呢?是不是文件有问题呀?

网友(2007-12-05):
你好 LZ  有个简单的问题麻烦想问你
void WriteReg(byte byAddr,byte byData)
{
        byData=ReversalData(byData);
        RegAddrChangePhysics(byAddr);
        DDRA=0xff;
        WDataL=byData;
        Clr_Bit(PORTC,Write);
        nop();
        nop();
        nop();
        nop();
        Set_Bit(PORTC,Write);
}
每个写寄存器或者数据你都有个取反过程(我知道你的A口反了)
但是你的命令字(如0X91)怎么没取反啊

网友:
下来慢慢研究。谢谢楼住。这么好的资料当然要顶啦

网友(2008-02-17):
不错~!我正在找关于FAT读写的相关资料

网友(2008-06-17):
呵呵,看了,标记

网友:
你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学习中,谢谢了.

网友(2009-02-23):
IDE过时了,快出SATA的才是

网友:
过时的东西玩起来才便宜!!!!!!!!!!!!!!!!!!!!!!!!!!!!!!

网友(2009-11-03):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6-02):
lz,按照你的接法试了下,好像状态寄存器内容一直没有变过,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网友:
mark 共享 硬盘控制 的源代码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