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ootLoader程序和PC端的VB源代码,完全公开!

楼主(2005-06-24):
厌倦了开壳升级程序,咬牙上吧,终于搞定:)Armok能给我加分吗?

BootLoad_Pei是ICC的源代码,MegaLoader是VB源程序。

1、AVR程序是由527DZ的代码修改而来,主要修正了1个Bug,并增加了

  页地址效验;

  目标系统是M8,11.0592M,可根据需要修改,熔丝位BOOTRST要编程

2、VB程序由于时间关系,只支持Bin文件,不支持Hex文件,可使用

   Hex2Bin工具转换,或使用烧录工具,调入后再保存成Bin文件,

   只是要注意长度,不要写到Boot区地址

3、可根据需要增加Bin文件加密,修改成可供客户使用的

   远程升级程序了:)

4.建议上http://www.microsyl.com/下载国外的BootLoader

  原始代码学习,527DZ代码也由此修改而来,而且功能全面

5.谢谢OurAvr.Com能让我快速上手

网友:
谢谢pei99888 阿裴的无私交流。加分200。

网友:
其实在bootloader中实现xmodem协议最好,直接用windows超级终端传输,不需要编写pc端程序。

网友A:
谢谢John_Lee 的建议。我以前也听说过类似的。

John_Lee 能简易描述一下吗? 或者上传一些资料,呵呵,当然最好是能提供一个简单的应用范例。

楼主:
不自己写,就无法加密,产品化是要考虑的

楼主(2005-08-08):
一般情况下,是上电复位或外加复位按钮才能进入Bootloder,我设计的产品是手持产品,无电源开关也无复位开关,但有数据通讯口,我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增加一条通讯指令,执行时打开WDT并进入死循环,用看门狗的复位进入BootLoader。

网友(2006-10-28):
对于楼主的这种无私行为!只能说谢谢!

网友:
谁能解释一下BOOTLOADER 到底是什么含义,清楚一点,

有什么作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终于知道上位机的写法了,非常感谢pei99888 !!

网友:
学习一下,加密这里很有实用价值。

网友(2007-02-15):
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
好贴,当然要拱

网友:
多谢楼主,

马上下一个。

网友(2007-04-24):
download and have a try, thank you

网友:
请问下楼主,我想将芯片换成Atmega128的,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谢谢!

网友(2007-09-18):
下了,所以顶一下

网友(2007-12-10):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read_program_memory'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write_page'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fill_temp_buffer'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enableRWW'

不能编译!

void write_page (unsigned int adr, unsigned char function);
void fill_temp_buffer (unsigned int data,unsigned int adr);
unsigned int read_program_memory (unsigned int adr,unsigned char cmd);
void enableRWW(void);

这四个子程序压宿包里没有!

网友:
有人  有这四个子程序吗

网友:
谢谢楼主,正想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呢。

网友:
好东西

待我改成++的

网友(2008-06-16):
楼主太伟大了,正准备用VB来写bl的上位机,顶顶!

网友(2008-09-03):
时隔一年多 先下载 再谢谢 呵呵

网友(2008-11-25):
虽然我不用AVR

网友:
记上一笔

网友(2009-01-15):
bootloader有什么用,有这个是不是就不用写c语言的程序代码了?我是这么认为的,bootloader,ISP,JTAG都一样,就是把程序写到片子上,不知道这么理解正确不?

网友(2009-04-17):
哈, 老贴了

网友:
通过PC机能升级软件的做法是很常见的,如果有网口,则一般是采用ftp或tftp协议,都是标准协议的,也就不必专门写上位机软件.同时通过串口命令控制,有些做法是使用硬件标志,有些是等待接收某个特殊指令则进入boot模式或debug模式,以便加载软件.

网友(2009-06-27):
谢谢项目应用试用中

网友:
感谢共享……有机会学习下,自己也弄个

网友:
厌倦了开壳升级程序

顶一下!

网友:
lz pei99888  的程序有点问题。对lz的程序进行了bug修正,放出压缩包

修改以后只支持 mega8 , 1024字节 的boot(等于512字!!这个要注意!)

也就是说

app = 7k
boot = 1k

全部文件点击下载!

文件夹说明:
BootLoad_M8 是BootLoad_Pei的bug修正版。原来直接连接会和上位机报错!修正编译不通过等问题!已经用source insight对代码进行整理。

MegaLoader VB程序也进行了bug修正,原来对boot区也进行了覆盖是错误的。

led_test是测试的app的程序。

所有包裹里面的文件都已经经过测试,通过以后再上传的,感谢lz pei的源代码!

小弟也为ouravr论坛做一点点小的贡献!

还有一个老掉牙的问题请问一下各位高人:
1.就是在slisp下面怎么设置加密,才能使
app(7k) bootload可以对其改写,但是编程器不能读出来app的程序,或者编程器读出来都是错误的。
boot(1k)最好也加密,当然不能加密也算了。用bootload 对app编程 可以读取app段,校验app是否正确。

简而言之,大家在做产品的时候,如果用到了bootload,应该怎么设置加密熔丝位才比较合理??

附上slisp的加密的数字图,右边中间的位置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测试了使用bootload的加密设置:

Lockmode = 3 就是不能在盗版了!!!Mega8的一切东西读出来都是错误的。熔丝位好像可读也可写。

Blb0 mode1 是boot对于app有完全的掌控权,可读可写

Blb1 mode3 是app区无法对boot区进行读和写。

以后批量以后这样设置烧写应该就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熔丝位加密,盗版的人读出来熔丝位是错误的??好像这个avr是不能加密的,虽然ds上有写熔丝位加密,但是我用slisp还是可以正确读出熔丝位,并且也可以改写熔丝位

网友(2009-07-29):
顶一下  不是很懂  好好看看   谢谢

网友:
人去楼在

网友:
又看到了

网友(2009-10-12):
老大终于找到你了。谢谢啊
把你的PC端代码更新了一下,增加了支持HEX文件直接下载,增加了串口号选择功能。
请多多指教。
源代码请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2749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yunlong&bbs_id=9999

网友(2009-12-18):
几位大侠合力的成果啊,顶!!

网友(2010-01-29):
虎躯一震!

网友(2010-04-15):
挖坟..哇咔咔

网友: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
俺也公布个用CB6写的固件发布和升级程序(均加密),由于用在产品上了, 源代码暂不提供

固件发布\升级包ourdev_553403.rar(文件大小:525K) (原文件名:FirmwareRelease_BC.rar)

网友(2010-05-21):
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学习了。。。。顶

网友(2011-01-18):
不错
有点疑问:

;unsigned char read_flash(unsigned int add);
_read_flash::
    mov r31,r17
    mov r30,r16
    lpm r16,z
    clr r17
    ret

;unsigned int read_program_memory (unsigned int adr ,unsigned char cmd);
_read_program_memory::
    movw    r30, r16        ;move adress to z pointer
    SBRC    R18, 0          ;read lockbits? (second argument = 0x09)
    STS     SPMCR, R18      ;if so, place second argument in SPMEN register
    LPM     r16, Z+
    LPM     r17, Z
    RET
;-----------------------------------------

以上两个关键的读取flash程序为什么用.s文件?
可以改成C语言的格式吗?

网友(2011-09-11):
BootLoader程序和PC端的VB源代码

网友(2013-03-31):
引用 网友A:
谢谢John_Lee 的建议。我以前也听说过类似的。

John_Lee 能简易描述一下吗? 或者上传一些资料,呵呵,当 ...

xmodem太慢了吧 小文件还可以  上M的Bin传起来就够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