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8芯片模拟USB接口的ISP下载器制作成功,欢迎交流

楼主(2005-06-24):
详细的制作技术资料: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4398&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好,做一个

网友:
要是有好的上位机软件支持就好

网友:
呵呵,很好用啊。

是使用字符界面的 avrdude 。

我们已经完整测试过,使用方便简易。 迟点我们会将这个资料整理成网站范例。

网友:
可是使用什么驱动呢?

网友:
呵呵,看来大家都没有看上面的资料。

那就不用提问了。等我们的范例出台吧。

网友:
本范例是否要等3个月?

网友:
呵呵,可能大家觉得目前我们网站的更新速度很慢。

不过短暂的沉寂,是为了更好的爆发。我们正在筹备大动作。

网友:
嘻嘻,我很期待呢。

网友:
有空我会写个Window界面

网友:
能够下载89S系列的更好,希望版主快点!

网友(2005-08-05):
要等多久呢?

网友:
希望DX能快点把windows界面的软件写出来!

等待中!!!

网友:
没有必要用窗口界面呀

其实用字符界面,灵活程度远高于窗口界面

如果哪位大虾能够写一份使用说明就太好了!!!!

网友:
请教阿莫:

avrdude是如何使用stk500和AVR910的呀?

我怎么老是不能够成功呀?

期盼你的范例能够早点出台。。。。。。

网友:
再请教阿莫:

我在FreeBSD下面怎么用AVRDUDE无法打开串口呀?

系统提示:avrdude: serial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请问,这是什么方面的错误呀?

谢谢了!

网友:
很长时间没有玩这个了。迟点我们网站的范例时,会编写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此上位机的程序我已用c++重新写过。目前已可和mega8通讯,正在研究上下位机间的通讯协议。如果再次发布avrgccide计划将其集成进去(不用调用avrdude)。

网友:
zhifeng:

此上位机的程序我已用c++重新写过。目前已可和mega8通讯,正在研究上下位机间的通讯协议。如果再次发布avrgccide计划将其集成进去(不用调用avrdude)。

支持!支持!给我们享福了。

网友:
这个下载工具使用时速度怎样?比STK200,STK300要快吗?

网友:
请问楼主:没有高速Mega8 16PI,可否用Mega8 8 PI,晶震频率换成8M的?

网友:
大家有没有遇到如下提示的故障?

D:\usbasp\bin\win-avrdude>avrdude  -p m162 -c usbasp -U flash:r:"flash.hex":a -U

signature:r:con:r

found 1 busses

avrdude: error: programm enable: target doesn't answer. 1

avrdud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Reading | ################################################## | 100% 0.01s

avrdude: Device signature = 0x000000

avrdude: reading flash memory:

Reading | ################################################## | 100% 2.62s

avrdude: writing output file "flash.hex"

avrdude: output file flash.hex auto detected as invalid format

avrdude: invalid output file format: -1

avrdude: write to file 'flash.hex' failed

avrdude: safemode: Fuses OK

avrdude done.  Thank you.

D:\usbasp\bin\win-avrdude>

网友:
我一时没买到M8和2313,想用90S8535代替2313,下载的源程序通过软件仿真通过了,放到8535片上后,插到USB2.0口上,USB2.0口被禁用,USB1.1口上,电脑没反应。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2005-10-07):
>>请问楼主:没有高速Mega8 16PI,可否用Mega8 8 PI,晶震频率换成8M的?

至少要用12mhz的单片机

网友:
看看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0405&bbs_page_no=1&bbs_id=1000

8mhz应该可以用

网友:
好,能不能用来下载89SXX的器件?

网友:
我也焊了一个,上电LED2亮,但不能安装驱动,R6,R7分别用68和100欧试过不行,换了两台不同主板的主机也不行,手提电脑也试过,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驱动也装了了,不过还没有用AVRDUDE试过。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

网友:
你们都做好了,就我没有搞定,真是晕啊

是不是我的步骤不对,我先焊好板子,写入usbasp.2005-07-03.hex文件,然后写熔丝,问问大家你们选的熔丝是怎么样的

楼上的前辈们,请你们帮帮我

网友:
我的是按石英3-8MHz设置

网友:
哈哈,终于搞定了太好了,谢谢32楼的兄弟

看来玩AVR单片机是要锁住几片单片才会成长,我刚玩AVR不久这次做这个锁了一个

看样子真的要做个并行编程器才行

网友:
我作了一个,可以写atmega8,但是写atmega64出错,不知为什么?

网友(2006-03-14):
上位机软件在那里?

网友(2006-05-08):
我做了一个,成功了,多谢楼主

网友:
请问具体的数据是如何传输的?USB的D+ D-R如何传送数据给M8那,谢谢

网友(2006-06-14):
为什么下载端口都是10PIN的,能不能只用6PIN的? Vcc MOSI MISO SCK RST GND

网友:
还不如并口244的ISP,我做的在目标板1M RC振荡时目标板连不上3M 到8M都是好的,如果把速度调低慢的要命,比并口慢多了

网友:
总结:这个东西不能用于生产,只能在开发或试验过程中使用

网友:
书上不是说 USB数据是 =3.3V的么,这里没转换也行?

网友(2006-07-27):
大家都挺厉害的嘛!

恭喜大家,都作成功了!

网友:
我的能装上驱动,电脑也能找到硬件,但是与软件通信时出现以下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29楼的fsclub,你用的是M8L-8,只能工作在8M吧?成功了吗?我用M8L-8没有成功,正在等待M8-16芯片。

网友(2006-08-27):
to andy :请问你用的那种洞洞试验板是在那儿买的啊,我看质量很不错的啊,基板比下面的几个要好很多啊,作出来的作品也很好看啊,不知阿莫这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2006-09-27):
范例?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啊?!

网友:
什么时候上位机的硬件驱动能出来呀!!!我急着想做这方面的东西玩玩

!!!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很好用。我

网友(2006-11-25):
我也做好了

-----此内容被laoki8888于2006-11-25,20:59:27编辑过

网友:
楼主,能否把C源程序共享?我找不到呀!

网友:
这个才能烧些什么芯片呢?

网友:
我的和44楼出现一个问题:can"t start communication!这是咋回事?驱动也装上了 USB口也没有坏!

网友:
据估计是芯片整坏了!吼吼!

网友(2006-12-30):
阿莫大哥:

     您好啊!我按资料做了一个,在XP-SP2里使用,会自动安装驱动,再打开设备管理器,显示为Unknown Device    怎么不会显示USBasp啊?M8的程序是用LabTOOL-48UXP编程器写进去的,

网友:
把那两个68欧姆的电阻换个电位器,调一下子大约200欧姆差不多了!

不行就在调个值试试!

你会发现USBasp的!

网友(2007-08-09):
我觉得M8L-8 好像不行

网友(2008-04-15):
我也试着做一个看看!
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