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M88的模拟串口(9600Bps)原代码供大家参考

楼主(2005-06-25):
//=====================================================================

//摸拟串口实现代码

//Baud:         9600Bps

//Format: 1,8,1,无校验位

//MCU:M88

//CRYSTAL:3.6864M

//ICC AVR6.31A

//AUTHOR:along

//占用定时器T0(工作在查询方式)

//在项目中使用,收发一切正常呵

//=====================================================================

//摸拟串口接收与发送引脚定义

   #define GET_VMUART_RX()    (PIND & 0x08)//(1<<PD3))   // 端口D的PD0模拟接收

   #define SET_VMUART_TX()    {PORTD |= (1<<PD4);}       // 端口D的PD1发送

   #define CLR_VMUART_TX()    {PORTD &= ~(1<<PD4);}      // 端口D的PD1发送

//波特率定义

    #define Txd_Bit_Delay      0xD0

//T0启停控制

    #define StartTimer0(x)     {TCCR0B=0x00;TIFR0=0x07;TCNT0=x;TCCR0B=0x02;}//0xD0

    #define StopTime0()        {TCCR0B=0x00;TIMSK0=0x00;}

//==========================================================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8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9.98mSec (0.2%)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B = 0x00; //stop

         TCNT0  = Txd_Bit_Delay;//0xD0; //set count

         TCCR0A = 0x00;

}

//=====================================================================

//发送一个数据字节

//SendSBUF --- 待发送的字节数据

//返回值:NO

//=====================================================================

void PSendChar(uint8 SendSBUF)

{

    uint8 numbers ;//发送位数计数用

    numbers=0;

    //发送启始位

    CLR_VMUART_TX();

                 StartTimer0(Txd_Bit_Delay);

                 while(!(TIFR0&0x01));

                 StartTimer0(Txd_Bit_Delay);

    //发送8个数据位

                 while(numbers<8)

    {

            if(SendSBUF & 0x01)

            {

                SET_VMUART_TX();

            }

            else

            {

                CLR_VMUART_TX();

            }

            //发送数据位的位延时

            SendSBUF >>= 1;

                  while(!(TIFR0&0x01));

                  StartTimer0(Txd_Bit_Delay);

                  numbers++;

      }

             //发送结束位

             SET_VMUART_TX();

                  while(!(TIFR0&0x01));

                  //停止timer0

                  StopTime0();

}

//=====================================================================

//接收一个字节

//返回值:接收到的字节内容

//=====================================================================

unsigned char PGetChar(void)

{

      unsigned char rch=0xFF,ii=0xFF;

      //等启始位

      while(GET_VMUART_RX()&&rch>0)

      {

            if(--i==0)

            {

                 i=0Xff;

                 if(!GET_VMUART_RX())break;

                 rch--;

             }

      }

      StartTimer0(Txd_Bit_Delay);

      ii=0;

      rch=0;

      //等过起始位延时

                   while(!(TIFR0&0x01));

                   StartTimer0(Txd_Bit_Delay);

                   //开始接收8位数据位

      while(ii<8)

      {

            rch>>=1;

            if(GET_VMUART_RX())

            {

            rch|=0x80;

            }

            ii++;

                  while(!(TIFR0&0x01));

                  StartTimer0(Txd_Bit_Delay);

      }

      //接收停止位

      while(!(TIFR0&0x01))

      {

            if(GET_VMUART_RX())

            {

                            break;

            }

      }

      //停止timer0

      StopTime0();

      return rch;

}
-----此内容被along于2005-07-01,21:29:33编辑过

网友:
太简单了,怎么也要用中断方式呀,否则时间全浪费了,意义就不大了

楼主:
呵呵,简单才实用呵,一般的项目中没必要采用中断,同时这只是两个接收与发送字节的函数啊.

网友:
//等启始位

      while(GET_VMUART_RX());

=========>怎么等待起始位用的是‘死等’?怎么也要做个超时保护吧?

网友:
可以用看門狗解決!

网友:
用看门狗还不如干脆就用中断呢

网友:
先收起来再说.

网友(2006-04-14):
为什么定时器要延时10ms,应该是延时1/9600=104us吧?

网友:
原来是楼主的注释写错了,0xd0这个初值是用来得到104us的值,唉

网友(2006-05-23):
正在做的一个小东西,用了楼主的程序.

另作了一点点改动.虽然是老帖了,但还是回一个吧.

谢谢楼主.

改动在收数据的函数里面.

unsigned int dl1=0xFFFF;

//等启始位,并且错后半位再测,抗干扰

while(GET_VMUART_RX() && dl1>0)

{

  while(GET_VMUART_RX() && dl1>0)

  {

    Nop25();//25个nop,时间紧,先将就用吧.

    Nop25();

    dl1--;

  }

  DelayHalfBit();//错后通信的半个位

}

if (dl1==0)  //起始位不来时

{

  return 0x01;//返回一个正常时不会用到的数据,作错误检测

}

如果改的不妥,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2006-09-18):
如果要加上偶校验呢?

网友(2007-08-06):
请问各位前辈,如果要通过终端打印出调试信息,需要用什么函数?printf()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2008-07-15):
请问这里的定时的值是怎么算的

//=====================================================================
//摸拟串口实现代码
//Baud:         9600Bps
//Format: 1,8,1,无校验位
//MCU:M88
//CRYSTAL:3.6864M
//ICC AVR6.31A
//AUTHOR:along
//占用定时器T0(工作在查询方式)
//在项目中使用,收发一切正常呵
//=====================================================================

//==========================================================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8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9.98mSec (0.2%)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B = 0x00; //stop
         TCNT0  = Txd_Bit_Delay;//0xD0; //set count
         TCCR0A = 0x00;
}

请问这里的TCNT0 值 怎么算的??

网友(2011-12-22):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