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我想问下:avr多机通讯中,是不是从机地址只能是8位的啊(最多256个从机)?

楼主(2005-06-25):
我看了本站<<AVR串口多机通讯模式的问题>>

也看了几本书,他们都是先把从机地址读回来,然后再跟地址相比一下(这个地址是不是自己定义的啊?

                                                             相当协议里面的东西吗???)

如果相等,该从机就清MPCM(主机的第9位是不是也要同时清零啊?是由它表征地址或数据的)

                      接下来就是接收数,,

我想,读回来的地址,都一个字节的,所以从机的个数应该是有限的,而我好像以前所听所看的说法

是:一主多从.似乎从机可以好多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书,理解不来,还请马老师解释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指USART!

网友:
RS232(USART)协议的本身没有多机通信的功能,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点对点的协议。

多机通信是用户利用RS232本身的一些特点,自己定义和实现的。

利用第9位表示地址和命令是一种简单和常用的方法,但也是需要用户程序的干预。只不过在AVR中使用硬件帮助判一下,方便了用户程序的编写,但实际上还是需要用户程序的处理。

AVR和其他的8位机都能实现多机通信,最方便的是一主多从,一次通信由主机发起,先呼叫某一从机,然后同该从机进行数据交换。这些实现的方法和上层的协议,全部必须是由用户自己制定。没有一定的网络和通信协议的基础概念,制定RS232多机通信协议和实现有一定的困难。

对于你的问题“读回来的地址,都一个字节的,所以从机的个数应该是有限的,而我好像以前所听所看的说法是:一主多从.似乎从机可以好多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告诉你,从机可以好多个,如果地址为一个字节,那么从机的个数最大为256。当然,采用其它的方式还是可以扩展从机的个数的。

从你的问题看,你还需要对数据通信,协议等进行学习。尽管这不是AVR本身的内容,但用AVR设计开发产品,是需要综合能力的。

楼主:
谢谢!马老师,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