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低温飘(

楼主(2005-06-25):
(无正文)

网友:
做铂电阻温度采样?

要求低点的话,可以用TL431+9014搭一个,可以稳定在20PPM

楼主:
电压基准做到1ppm的都很多,为什么没有专用的电流基准?我觉得是我没有找到,一定有很多的,哪位大虾用过麻烦说一声,谢谢

网友:
去ad的網站看吧.很多.

网友(2011-12-31):
回复 网友A:

同问,求解答